台达PLC串口通信,求救啊

楼主(2012-04-10):
我有DVP14SSPLC,想用电脑串口助手实现对PLC的通信功能,实现发个指令,PLC的输出Y0点亮,哪位大神能够教教我。。。
主要就是串口通信不会。。。
RS指令那个我对着台达编程手册仔仔细细看了两天了,还是不会啊

网友:
用串口工具照着协议发送指令即可,要注意通讯方式是否一致,比如波特率,校验位等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吧

网友:
找到对应的Y0的MODBUS通信地址,注意波特率设置,ASCII 还是RTU模式,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出去即可。

网友:
”想用电脑串口助手实现对PLC的通信功能“ --- 就不需要RS指令了
RS指令用于plc主动发命令(做主)的场合

网友:
4楼5楼正解,直接用串口助手发送相应的通讯指令码就行,记得设置Y0 ON是要给Y0对应的MODBUS地址赋FF00。

网友:
modbus协议直接发送

网友:
还有,用串口助手发,modbus的crc要计算出来,添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