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推荐一个速度较快的EEprom,大小1M左右的器件。

楼主(2012-04-10):
最好是5V的,i2C或是SPI读写的,谢谢!

网友A:
有很多型号,ST的M24M01-R,I2C速度400K,

SPI的M95M01-R,SPI,5mhz

楼主:
ATMEL的大容量的EEPROM,比如AT24C1024这种有用过的没,不知道用起来咋样,听说写速度较慢。几十ms级

网友:
楼主可以用铁电

楼主:
铁电太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TMEL的大容量的EEPROM,比如AT24C1024这种有用过的没,不知道用起来咋样,听说写速度较慢。几十ms级 ...

很好用的,速度还可以啊。

楼主:
最好是SPI口的,5V的容量在512k以上的,筒子们用过的叫好的推荐几个啊,还是没找到合适的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型号,ST的M24M01-R,I2C速度400K,

SPI的M95M01-R,SPI,5mhz

请问这个SPI口的价格几何,好不好买啊?用的怎么样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型号,ST的M24M01-R,I2C速度400K,

SPI的M95M01-R,SPI,5mhz

哥们,用过这个M95M01吗,现在急着用,写过操作程序吗,来不及看PDF自己写了,别的事忙的一逼了,给个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
st的eeprom价格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用过这个M95M01吗,现在急着用,写过操作程序吗,来不及看PDF自己写了,别的事忙的一逼了,给个程 ...

没有用过SPI EEPROM,我只是随便搜索了一下,这个编程应该非常简单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呵呵。  抽时间自己看看了只好。

网友:
我也来了解一下

网友:
25f xxx,spi的,电脑主板上很多用

网友:
除了铁电的,基本上没有太多选的,ATMEL的更贵,要不就是国产的ATMEL,就怕你不敢用

楼主:
刚有朋友推荐了一款microchip的25LC1024(25AA1024),SPI,5V的,据说SPI速度可到10M,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铁电超级好用~FM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电超级好用~FM24

还这没用过这玩意,用起来和EEPROM什么差别啊,速度会快点?容量能做到1M吗,价格最好别离谱,上面那个ST的1M的我咨询代理商现货才10块左右的,不知道这个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这没用过这玩意,用起来和EEPROM什么差别啊,速度会快点?容量能做到1M吗,价格最好别离谱,上面那个ST ...

我之前用过一次
速度跟你总线速度一样,可以不用考虑等它
容量挺大的,我用的是FM24C16A,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C:
AT24系列大容量支持页编程,受制于IIC速度,整体的读、写速度较慢。你要速度快当然还是用Flash了。不过都是块擦除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24系列大容量支持页编程,受制于IIC速度,整体的读、写速度较慢。你要速度快当然还是用Flash了。不过都是 ...

是啊,flash就是这点不好,改写某个字节还得读出这一整页改掉那个字节再写进去,麻烦。
flash存储并行传输的话速度确实是快,不过要是串行线的flash存储器,就会受制于总线(spi,i2c)的速度了,这样的话还不如用EEPROM的,操作还方便。

网友:
1M.神马应用,这么费空间。

网友(2012-08-28):
推荐用ROHM的  1M的EEPROM    比ATMEL的性价比高

铁电的是F-RAM

网友(2018-07-24):
这几天被内部的eeprom给折腾了,无奈!

网友:
25LC1024-I/SM

网友:
SPI时钟可以到20MHz

网友:
FM25VXX的铁电,可以做成数据实时更新,再也不用担心次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