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探头的选择

楼主(2012-04-10):
TDS1012B示波器探头坏了,囊中羞涩想配两条国产的,除了带宽还要注意什么参数,大家有什么价格便宜量又足的推荐,谢谢

网友:
这个级别的示波器没啥要注意的了。
哦,还是要注意运气的。

楼主:
哦,那还好,我买东西的运气还可以

网友:
看示波器输入电容是否在探头补偿范围内,有个坑爹的机器输入电容太大,好多探头补偿不了。这个情况只是轻微影响方波质量,不太明显的

网友:
原装探头是很贵,购买我的三个示波器了!

网友:
原装探头是很贵!

网友(2012-07-05):
楼主选的是什么探头,我也想买一个便宜的

楼主:
拿了付普源的RP2200,质量就不说了,大家都懂得,好在便宜呀

网友:
探头属于易耗品,有个客户用泰克示波器配泰克探头,平均一年都要用四根,如果资金有限要求不高配国产兼容探头就可以了,对一般的测试效果差异不是很明显。

网友A:
其实那,非主动,就是无源探头,没有什么关系的了。就买一个同轴电缆就ok了。除了没有10:1的衰减,带宽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2-08-08):
若用BNC转双夹线连接,噪声对毫伏级信号的影响是致命伤

网友:
直接淘宝,做探头的就那么几家,和示波器一样,没什么山寨水货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非主动,就是无源探头,没有什么关系的了。就买一个同轴电缆就ok了。除了没有10:1的衰减,带宽没 ...

呵呵
探头卖那么贵并不都是骗钱的. 你回头测个30MHz的时钟给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我测20M时钟的时候,都是梯形波,不知道是我的示波器及探头等级不够,还是真正输出为了减少辐射,不是方波而就是那样。示波器是泰克DPO2014及原配探头

网友:
买十米同轴电缆,断了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20M时钟的时候,都是梯形波,不知道是我的示波器及探头等级不够,还是真正输出为了减少辐射,不是方波 ...

想把20M方波准确还原,100M带宽示波器是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