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stm32F系列做四轴

楼主(2012-04-10):
哪位前辈做过 希望能够指点迷津。 不知道从何入手了 小迷茫啊

网友A:
一点一点的做啊 分为几方面  控制 电调 姿态计算~~~~~~~~~~
不过这个是个烧钱的娱乐+ 学习的过程 ~~~~~
电调好贵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点一点的做啊 分为几方面  控制 电调 姿态计算~~~~~~~~~~
不过这个是个烧钱的娱乐+ 学习的过程 ~~~~~
电 ...

那如果用ARM来做的话预算大概多少呢?
用ARM做控制+电调
板子自己做
支架和无刷淘宝上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用ARM来做的话预算大概多少呢?
用ARM做控制+电调
板子自己做

ARM ??  是 STM32 还是 2440之类的啊
stm32  只是个强一点的单片机
stm32  就够用了  你要是熟悉stm32  就开始买元件 做电调, 做控制啥的  不熟悉的话 先熟悉下 做的过程中 就知道方向了
2440之类的  就没必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M ??  是 STM32 还是 2440之类的啊
stm32  只是个强一点的单片机
stm32  就够用了  你要是熟悉stm3 ...

目前还没有确定ARM型号
STM32和LPC系列相比呢?(比如LPC2138)

哪个更合适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有确定ARM型号
STM32和LPC系列相比呢?(比如LPC2138)

这个  没用过LPC2138的  不知道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没用过LPC2138的  不知道哈 ~~~~

(⊙o⊙)哦
也谢谢你啦。。那我再找找资料看

网友C:
要是我做就用STM32F103RB,或者STM32F103VB

如果闲速度还是不够快,上STM32F205

如果还闲速度还是不快,上STM32F4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做就用STM32F103RB,或者STM32F103VB

如果闲速度还是不够快,上STM32F205

也可以上FPGA呀。哈哈

网友:
粗略的看了一下LPC213X系列的数据手册和STM32F10XX系列的数据手册,感觉STM32全面优于前者,尤其是内部存储器、速度、高速IO等。。。。要我选择,就STM32做,后期还可以扩展。愚见!

网友:
我用LPC1114做电调,用STM32F103VE做飞控,电调做好了。在写飞控程序,和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做飞控的人越来越多啦。
以前我也用LPC的ARM(LPC17XX, LPC21XX),后来觉得价格贵就转向STM32了,STM32F103做飞控足够了。这是我的亲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