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遇到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受!

楼主(2012-04-10):
我遇到的IAR for 430的软件调试simulator 两个比较烦的问题: 1.中断函数进不了(可能是我不会) 2.第二个实在头疼,光标指示的 第n行 真正执行的却是 第n+2!!!

请问高手这什么问题呢?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A:
光标跟优化等级有关,先把优化关闭重新编译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标跟优化等级有关,先把优化关闭重新编译在看看

优化等级?刚刚在百度看了一下,只有代码优化等级,没找到光标优化等级,请问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B:
我遇到过,找了很多办法都不行,被逼的没办法了,重启了电脑,好了,很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找了很多办法都不行,被逼的没办法了,重启了电脑,好了,很无语 ...

大侠!十分感谢,果然和你说的情况一样,重启一下就好了,搞了我一天,只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IAR怎么设置 进入中断?我把那个中断标志设置为1,但是没用,能告诉我吗?

网友:
惭愧,我不是大侠,等大侠来解答楼上的问题

网友:
重启一下就好了。。。这个犀利

网友C:
进入调试环境后  点击Simulator->Interrupts
添加中断   设置中断向量  中断周期

网友D:
上硬件电路吧,模拟仿真有时候的问题很怪异。根本不是解决的办法。
要是做软件算法例如FFT,滤波算法等还可以。一旦涉及到硬件,仿真出来的结果还真不一定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硬件电路吧,模拟仿真有时候的问题很怪异。根本不是解决的办法。
要是做软件算法例如FFT,滤波算法等还可 ...

是的,您说的很对,是这样的:软件模拟主要是我想看清楚每条语句执行的效果,确保程序在框架上没有太大问题;还有就是刚刚接触430,硬件还不齐全;谢谢您的回复,以后一定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调试环境后  点击Simulator->Interrupts
添加中断   设置中断向量  中断周期

您好,看了您的留言。我用到的 TIMERA1_TAR_VECTOR中断可以进入了,但是那个ADC12_VECTOR始终进不去
这些参数要怎样设置啊?尝试了,没弄出来,请您跟我讲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看了您的留言。我用到的 TIMERA1_TAR_VECTOR中断可以进入了,但是那个ADC12_VECTOR始终进不去
这些 ...

不知道,我没用过
建议买个仿真器,并口的20RMB,硬件仿真要好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