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MCU,共有晶振问题

楼主(2012-04-10):
我想做一个多芯片的AD扫描项目,为了尽量节约成本,芯片已经必不可少的情况下,想问问,可不可以统一用一个晶振。即:一个晶振驱动10个MCU。谢谢。

网友:
用个有源晶振应该可以

网友:
可能有源晶振+整形能搞定,但增加的成本估计还没10个无源晶振划算,稳定性也不好说。

网友A:
最好还是别吧
一般MCU会有CLKOUT引脚
用一个晶振给一个MCU提供时钟
然后通过CLKOUT引脚把所有MCU串接起来比较好些

网友:
成本比较一下。一个有源和10晶体那个方法更好。 还有长clk线pcb怎么处理? 有过类似的问题。
还有一个方法是,一mcu带晶体->out脚->高速buffer门分配给各mcu。clk频率不高可以怎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别吧
一般MCU会有CLKOUT引脚
用一个晶振给一个MCU提供时钟

方法不妥。有试过。个别mcu牌子的out太弱。长引线又会引入干扰。还是要buffer一下。

网友:
对时钟要求不高用RC好了

网友:
如果有CLK OUT就可以串联,没有这个功能,就用RC吧

网友:
不管怎么怎么用,别影响到稳定性

网友:
最好给晶振加上输出缓冲

网友:
确实布局是个大问题。
我个人感觉,就算是每个MCU都带一个晶振,如果10个MCU,那么用10个晶振,互相干扰也不得不考虑。信号发生+缓冲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
有源晶振,x1进x2出,x2接下一个,,但不能接太多。

网友:
用一片4069起振之后然后用74HC04分配给各个片子不就好了。

网友:
想节约晶振的话,就得考虑PCB布线的难度,还是建议直接用十个无源晶振,简单省事,节约开发时间成本。

网友:
13楼是一个办法,但是主要还是要考虑PCB走线啊

网友:
建议采纳13楼的办法,或者用RC自激振荡,自激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