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程序怎么处理好才不会卡?

楼主(2012-04-10):
我现在在一个按键操作中有多个循环,计算量非常大,一运行的话就会出现程序无反应的现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计划在定时器里面处理,可是还是有疑问:
1、我要打开一个txt文件,读取里面的数据进行处理,如果用定时器的话,能不能先在其他地方打开txt文件,在定时器中读取处理?
2、还要把处理后的数据写入到另一个txt中,那也可不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新建txt,只在定时器中写入?
3、在定时器中怎么计数,做了规定循环次数后,退出。下次定时到了再从计数到的地方开始?

网友:
关键还是要解决数据量过大的问题吧,一般方法是优化算法,
确实有很大的数据要处理的时候,加个进度条,并在运算过程中适当的当上doevents语句,从而让用户等待,并不影响其它进程工作。

网友:
doevents正解,是释放CPU的语句。可以放个秒定时器,定时进行释放。写程序的水平有待提高。让我想起了WINRAR的一个BUG,拖动RAR解压框时,解压会停下等待窗口移动完才会继续走。

网友A:
开启多线程,一个线程处理界面刷新,一个线程处理后台数据。就不会出现界面不反应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多线程,一个线程处理界面刷新,一个线程处理后台数据。就不会出现界面不反应的情况了。 ...

没用过这么复杂的...其实我只是想做一个小程序。。。后台处理数据也要想办法规避大量循环啊。。。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涉及到cpu使用率多的地方,VB不太适合,最好能够使用多线程。

网友B:
对于问题1:
1.优化算法。
2.用vb.net写多线程。
3.用vc写dll,封装多线程操作,并在单独线程中做那个庞大的循环算法。
4.循环中doevents,但注意全局变量的同步。
5.循环展开到每个定时只做部分运算。

问题2:可以,只要文件号是同一个,一次不要写太多数据,否则拖慢定时器。
问题3: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问题1:
1.优化算法。
2.用vb.net写多线程。

谢谢你的回复,我目前用doevents可以解决卡住的问题,对于文件的操作我还是不懂,我目前是都在循环里面处理的:

Open App.Path & "\data.txt" For Output As #AllP
    AllData(0) = 1
    Do While AllData(0) < 40
        AllData(1) = AllData(0) + 1
        Do While AllData(1) < 50
             Open App.Path & "\HData.txt" For Input As #OpenHData
                ....(读取数据处理)
             print #AllP .....往文件写入数据
             Close #OpenHistoryData
             DoEvents
            AllData(1) = AllData(1) + 1
        Loop
        AllData(0) = AllData(0) + 1
    Loop
Close #AllP

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做好,可以这样操作:

在一个操作中
Open App.Path & "\data.txt" For Output As #AllP
在另一个操作中
print #AllP .....往文件写入数据
到最后
Close #AllP

吗?

因为我要连续的写入的,应该不好进行打开文件、关闭文件的操作吧

网友:
对数据进行分时处理,记录处理后的指针为下次处理做准备!

网友:
文件处理部分做成控件试试,我记得控件在另外的线程

网友:
以前比较过计算一个定点乘加循环,以DELPHI执行时间消耗=1,VC的是0.9,VB=10,可见VB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