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称重芯片HX711这东西能做到0.01G/300G吗

楼主(2012-04-10):
主要电气参数(HX711):

网友:
用17位能做到0.1g吧,18位之后就一直跳……

网友A:
这个还得看你传感器实际300g加载之后的信号净输出值有多大。HX71X芯片信噪比蛮好,就是温漂差点,勉强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得看你传感器实际300g加载之后的信号净输出值有多大。HX71X芯片信噪比蛮好,就是温漂差点,勉强合格 ...

大哥,现在是可以做到了 HX711数据不稳定  还有就是单片机复位的时候放东西称重量是准的,但等几个小时以后数据就变大了(比如以前是5.00g/4.99g一两个小时以后到5.10g了而且还回不去了)。是不是和压力传感器温漂有关系呢?正纠结中,,,,,

网友B:
0.01G精度???哇,你称什么东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现在是可以做到了 HX711数据不稳定  还有就是单片机复位的时候放东西称重量是准的,但等几个小时以 ...

如果极小的重量加载之后也会漂移,那是零点漂移,如果加载大了漂移,那是传感器蠕变。
作为测试,一个高质量的传感器是必须的,否则你怎么做下去呢?没有一个准确的基准,靠猜做不好事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极小的重量加载之后也会漂移,那是零点漂移,如果加载大了漂移,那是传感器蠕变。
作为测试,一个高 ...

是的,用的传感器是挺差的,就是学生试验的那种,才十几块钱,给推荐几款高性能的压力传感器吧谢谢了!谢谢提醒!

网友C(2012-06-20):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得看你传感器实际300g加载之后的信号净输出值有多大。HX71X芯片信噪比蛮好,就是温漂差点,勉强合格 ...

客观的评价,HX711用了有1K了,零点漂移有点严重,精度我们做到接近1/40000。性价比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客观的评价,HX711用了有1K了,零点漂移有点严重,精度我们做到接近1/40000。性价比不错 ...

请大牛上个应用HX711原理图,我用的这玩意感觉性能很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现在是可以做到了 HX711数据不稳定  还有就是单片机复位的时候放东西称重量是准的,但等几个小时以 ...

你这个应该是受温度影响了,一般用电桥或者是集成的传感器采集信号。压力方面我做过很多的,AD一般选择20位-24位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观的评价,HX711用了有1K了,零点漂移有点严重,精度我们做到接近1/40000。性价比不错 ...

这个“1/40000”是什么意思?

网友:
几位大侠,发点称重传感器资料吧。

网友:
难道用来称vipe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1G精度???哇,你称什么东东?

称黄金的

网友:
HX711 能做到1/40000 请在做PCB跟软件商提些建议!谢谢。

网友(2012-08-13):
有动态称重算法不?有偿求一个!能抗较强机械振动!

网友:
回头硬盘恢复后发个图上来。

网友:
CS5532轻松解决!

网友(2013-12-20):
引用 网友D:
请大牛上个应用HX711原理图,我用的这玩意感觉性能很差,不知道为什么

你好,我想请教下如果要测最大量程为10t的的重力,用哪个ad比较好些啊?

网友:
HX711 能做到1/40000真心的做的不错了,曾经用过,没有做到这么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