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供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2-04-10):
请问,我的系统要求MCU工作电压必须为5V,使用DS3231(典型工作电压为3.3V,最大值为5V)的话,DS3231能用5V供电吗,见以前的帖子说5V供电时走时不准确,要没有类似应用的大侠说一下啊!
MCU:MEGA16
如果MEGA16用5V供电,DS3231用3.3V供电的话可不可以?

网友A:
datasheet上写明供电范围2.3~5.5V都可以
建议楼主还是用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上写明供电范围2.3~5.5V都可以
建议楼主还是用5V

之前看这个论坛上一个帖子说用5V供电走时不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
5V供电 确实导致走时不准 这个试验过的 后来改成3.3V就好了不少

网友(2014-01-12):
Bu不考虑功耗的情况下,两个电阻分压到3.3给芯片供电都够用,当然电阻不能太大

网友(2014-10-10):
datasheet上写了,推荐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