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判断高低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我想用5V电源的正加在单片机P1口判断高低电平,是否需要加个电阻,防止单片机不正常,如果需要的话大概要加多大?(貌似有听人说电流太大的话单片机无法工作)

网友A:
"5V电源的正加在单片机P1口判断高低电平"
没怎么看明白楼主的需求

网友:
加个10k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电源的正加在单片机P1口判断高低电平"
没怎么看明白楼主的需求

推测,是检测5V电源是否正常。

10K上拉接  5V,貌似不行。。。。

就算你5V电源为  0V时,貌似P1口单片机内部上拉的。

要用AD转换了。

网友C:
判断外部电压最好用AD转换 直接接5V 貌似电流大小不可预知 接电阻的话 还怎么判断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测,是检测5V电源是否正常。

10K上拉接  5V,貌似不行。。。。

如果楼主想要检测5V电源是否正常
若仅视作一开关量 用一个反相器即可

网友D:
判断高低电平也要用到AD
直接接个电阻限流不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判断高低电平也要用到AD
直接接个电阻限流不行吗?

正解!直接上拉一个10K的电阻什么就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解!直接上拉一个10K的电阻什么就得了!

接上拉还怎么判断高电平呢?上啦之后不是出了IO口上的电平非常低,就一直显示高电平吗?
正确的应该是IO口10K下拉接地,然后要检测的信号线直接接IO口吧,这样只有电平为高时,IO口才会显示高电平吧.
请大家鉴定……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10K下拉。

网友:
最好是加上电阻,有些单片机引脚承受不了5V电压

网友G:
you should look into the datasheet for your device.it typically specify the maximum current through the clamping diodes. Usually that's 20 - 25ma: anything greater than that can cause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clamping diodes.

so at 5v, the minimum resistance allowed is 5v/20ma = ...

If you are doing adc on that pin,you will look into the maximum resistance specification.

if you are applying an ac signal to it, you need to look into the input capacitance figure to make sure that the resistance isn't too large for your signal (as the resistance forms a low-pass filter with the pin's input capacitance).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上拉还怎么判断高电平呢?上啦之后不是出了IO口上的电平非常低,就一直显示高电平吗?
正确的应该是IO口 ...

我都是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电源的正加在单片机P1口判断高低电平"
没怎么看明白楼主的需求

就是用个开关接单片机IO口,开的时候结高电平,关的时候接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判断外部电压最好用AD转换 直接接5V 貌似电流大小不可预知 接电阻的话 还怎么判断电压 ...

我想判断电平而已

网友H:
楼主是想检测io口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you should look into the datasheet for your device.it typically specify the maximum current through  ...

太锻炼我的英语了,不错,好歹也是英语过六级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想检测io口的电平?

恩,是的。

网友:
我有点不懂了,不就检测电平吗?没有这么麻烦吧。接个led显示就好了

网友:
貌似,反相器,是个好主意。。。。反相器前面用个10K的上拉接5V电源。
反门,三极管之类都行。。。目的就是  5V有电,读取I/O,值为“0”。     默认高电平,为5V没电。

说10K下拉的,估计没看清楚,楼主说P1,那应该就是  51系列单片机了。。。P1口单片机内部上拉的。

再外接个下拉,那是神马情况。

网友:
用光耦,保证不会影响单片机,12V、24V检测都可以,反正我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