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识别

楼主(2012-04-10):
问大侠,如何让cypress usb console 识别其它USB设备 或者用cyapi.h库写的PC机程序能识别其它的USB设备?

网友:
cypress usb console应该只能识别调用CyUSB.sys的设备

楼主:
   我想会不会是什么GUID 搞得鬼!因为无论库程序怎么不同,到了USB信号硬件底层后,通通都一样。所以如果可以让cypress程序识别出STM32,在上位机程序上就省事不少的!

网友(2012-05-16):
cypress0有专区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