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问题,一块板子的命运

楼主(2012-04-10):
画了一块FPGA的板子,Cyclone3的FPGA,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把FPGA的CLK4,CLK5,CLK6,CLK7当做可用IO连接在了SDRAM上,由于这款FPGA的IO很少,所以迫不得已把CLK管脚也用上了,在分配管脚的时候提示不能把CLK这些管脚当做output,问下大家,有木有解决办法?CLK管脚真的不能当做IO来用吗?

网友:
Pin Planner中看是不是复用时钟管脚,如果是的,应该可以用
我记得cyclone II中的CLK4,CLK5,CLK6,CLK7都是复用管脚,即可以当时钟输入脚,又可以当普通IO

网友:
clk只能做输入

网友:
看芯片手册,那些CLK管脚是否是IO复用管脚,是得话就没问题。
芯片每个BANK的最大输出引脚数量是有限制的,这个也要注意。

网友:
CLK管脚只能输入!不要把IO接成输出。

网友:
没戏啊,只有重新制板了~

网友:
不能直接作为IO的

网友:
CLK只能输入,不能输出的,如果是复用IO的,就可以在软件里面设置

网友:
改版吧  clk只能做输入

网友:
额,不太懂

网友:
手册里面讲过,只能作为输入,不可以作为输出吧。。。

网友:
中奖了,呵呵!
原理图和layout时居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就是设计时不注意ds才造成这样的后果

网友:
cpld max ii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