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查看这个计时器模块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2-04-10):
如题,这是一个脉冲检测仪器上的外部定时的器件,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器件.

网友:
不负责地猜测:计数表头

楼主:
补充:上面的按钮按一下是数字-1,下面的是+1,
我用到其中的两位,左边的N,右边的是M。希望能达到的计时范围是:N×10M(时间秒)。

楼主:
再补充 一张图片

网友:
这实际是一个编码器,一般是四位二进制的,每位有四根线输出,改变数字即旋转转盘,输出的四位二进制数随之变化。

网友:
这应该就是个拨码开关吧,之前在温控器上看到过

网友:
同意五楼  是编码器  四位二进制输出

楼主:
5L和7L正解 我找着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