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如何检测正负电压:-12V-+12V?

楼主(2012-04-10):
请问采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将接收到的正负电压(-12V至+12V)转换成芯片能识别的电压(以供显示)?

网友:
电阻网络分压
论坛里早些日子有人问类似问题
那个帖子是处理-10V~+10V的

楼主:
不怎么懂.

网友:
双电源运放

网友:
楼主想让什么芯片识别?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电阻R1-R4就要由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决定了。

楼主:
同向运放输出也是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向运放输出也是正吧?

当输入是负电压的时候输出会比较低甚至接近0v

网友:
电阻网络分压 ,然后加法器电平抬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向运放输出也是正吧?

是的,运放可以用单电源供电,1.25V电压参考可以改变。运放输出范围是0-Vcc-1.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