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用表有个电阻坏了,不知道其大小,向各位高手请教

楼主(2012-04-10):
我的万用表有个电阻坏了,不知道其大小,向各位高手请教,pcb如下图。

10A档的电阻,还剩一个51Ω的,另一个从中间断了,不知道其值大小。

楼主:
左下角,并在一起的那两个电阻,最左边那个断了。请大侠指教,万用表型号为DT-380L

网友:
830吧,十多元就买个新的了。

楼主:
呵呵,才买了没多久呢。谢谢啊!

网友A:
呵呵,谁是相同型号的,拆开帮楼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谁是相同型号的,拆开帮楼主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
算了吧……楼主再买一个吧……830遍地都是,要遇到一样的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

网友:
搜索一个图纸参考下吧,无非就是分压分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