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这么久的51 中断 突发怪问题

楼主(2012-04-10):
51的中断关键字在那个文件 有说明呢,还有0到31号的中断向量在那个文件说的啊,我找了找,没找到.

网友:
我去;中断号貌似是Keil自己的标准,怎么可能有文件来说明。
就像code data 这些关键字你见过有文件说明吗?
百度一下就知道中断号的意义

网友A:
楼主牛!51单片机中断都能到30

网友B:
我51没学好,差点被楼主忽悠了,
1、外部中断 0、 1;分别由引脚/INT0、/INT1的电平信号引起。

2、定时/计数器 0、1;分别由T0、 T1的溢出引起。

3、串行口发送、接收;发送完一个字节或接收到一个字节引起。

上述共5个中断源。

一、中断号

外部中断0            0

定时器T0             1

外部中断1            2

定时器T1             3

串口中断              4

二、 interrupt 和 using 在C51中断中的使用

8051 系列 MCU 的基本结构包括:32 个 I/O 口(4 组8 bit 端口);两个16 位定时计数器;全双工串行通信;6 个中断源(2 个外部中断、2 个定时/计数器中断、1 个串口输入/输出中断),两级中断优先级;128 字节内置RAM;独立的 64K 字节可寻址数据和代码区。中断发生后,MCU 转到 5 个中断入口处之一,然后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处理程序。中断程序的入口地址被编译器放在中断向量中,中断向量位于程序代码段的最低地址处,注意这里的串口输 入/输出中断共用一个中断向量。8051的中断向量表如下:

中断源              中断向量
上电复位         0000H
外部中断0           0003H
定时器0 溢出         000BH
外部中断1         0013H
定时器1 溢出         001BH
串行口中断         0023H
定时器2 溢出         002B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51单片机中断都能到30

人家预留的有那么多嘛 这不关我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51没学好,差点被楼主忽悠了,
1、外部中断 0、 1;分别由引脚/INT0、/INT1的电平信号引起。

我没有忽悠你,你看到的只是基本的中断向量.还有些没有用的 ,那些所谓的增强51  中断就多点了.

网友:
中断向量是个硬件问题吧,怎么会有文件定义。
中断关键字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中断量多的在增强型51是常见的,里面的flash都好几百KB的,甚至有最高是2M。
中断向量是内核定义好的,但是我们能够映射到别的开始地址,不过内部的startup.a51内部
得修改。把中断地址映射到你设置的的起始地址。
中断关键字 是编译器用的,不是ANSI C标准

网友:
;;中断映射
ORG  00000H;         复位向量
LJMP    STARTUP1;
ORG  00003H;          IE0
LJMP 00503H;
ORG  0000BH;          TF0
LJMP 0050BH;
ORG  00013H;          IE1
LJMP 00513H;

在keil设置中断开始地址是0x500

(会用中断映射的,一般不是单独一个工程文件,一般会是两个工程,为了不影响中断,第一个工程不用中断,但是第一个工程占据了低地址,那第一个工程就得把中断向量映射到第二个工程文件中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