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只想要小电流高精度低成本的程控电源,做控制用的

楼主(2012-04-10):
其实不是做真正的电源用的,完全是做控制用的,电流能用到10ma就不错了,预留50ma安全范围足够了。就是电压范围比较大,可以到100V左右。我在市面上没看到这样的电源,要不太贵,要不功率太大用不着。带个通讯接口,好用计算机控制。要是一台电源有八路这样的程控输出就好了,坛里面没人想过这样的电源吧

网友:
难啊,越是小的东西越难。

网友:
这个很难啊

网友:
小电流,高精度,成本很难低哦

网友:
100V*50mA
算80%效率
体积也不小了

网友A:
做过16CH  0-5V,200mA,1mV精度的,但是你这个电压太高了不好做

网友:
100V*50MA=5W,功率不大,应该可以实现,但精度就不好掌握了·····不知你要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
10mA电流的话弄几个高压三极管做个高压功放就可以了,比如拿10V基准放大10被就100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过16CH  0-5V,200mA,1mV精度的,但是你这个电压太高了不好做

能不能说说(或是指导)你是如何实现200ma.1ma可调的电流源?求指导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说(或是指导)你是如何实现200ma.1ma可调的电流源?求指导哦

就是最基本的电路,串联稳压 ,DA输出给运放基准,然后和输出构成射随器就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最基本的电路,串联稳压 ,DA输出给运放基准,然后和输出构成射随器就行啊 ...

没有接触过电源设计,能不能给些具体的电路和别的资料?十分感谢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触过电源设计,能不能给些具体的电路和别的资料?十分感谢你呢... ...

电路最基本不过了,就是一个高精度电压型DAC,接到运放的同相端,然后反相端接达林顿管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逆向思维,用DCDC来搞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最基本不过了,就是一个高精度电压型DAC,接到运放的同相端,然后反相端接达林顿管输出就可以了 ...

还要考虑运放振荡问题,建议搜索“一步一步做电流源”这个帖子看看,本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考虑运放振荡问题,建议搜索“一步一步做电流源”这个帖子看看,本坛的 ...

嗯,谢谢了...一定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最基本不过了,就是一个高精度电压型DAC,接到运放的同相端,然后反相端接达林顿管输出就可以了 ...

昨天本想回你的,但是每小时受限制。我的QQ2466485812,希望可以向你学习交流...十分感谢呢

网友A:
有什么就在这里说吧,有些东西是公司的产品上用的,细节我不能直接放出来,只能说个思路

网友:
OP放大电路设计 一书中有相关资料
还有linear有DCDC芯片利用倍压电路有能上100V的,datasheet上是说的VFD的驱动电源,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就在这里说吧,有些东西是公司的产品上用的,细节我不能直接放出来,只能说个思路 ...

恩,好的。这几天要考试……过几天在回来哦……

网友(2012-06-07):
看这个文档http://cds.linear.com/docs/Application%20Note/an98f.pdf中有介绍你需要的电源。
话说Jim William也是个大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最基本不过了,就是一个高精度电压型DAC,接到运放的同相端,然后反相端接达林顿管输出就可以了 ...

但是我想用干电池供电,所以运放用起来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