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机械设计要学PROE还是SW?

楼主(2012-04-10):
到底学哪一个好  坛子里面有人学吗?AUTOCAD也有必要学习吗?论坛里面的kaif_w大神出来指点一下,活跃下这个版块的气氛

网友:
我们公司三个做结构的用的都是PROE

网友:
自己學的話還是SW吧,比較簡單。

网友A:
偶是机械专业的
1.各种软件都有自己的长短,只有合适不合适你的应用领域
2.SW的UI很好,使用方便,适合个人与小型公司,以及曲面不是非常复杂的机械产品的设计。我自己目前就是用SW在设计产品。售价也便宜一点,以后正规化后也买的起。
3.AUTOCAD我个人认为是上古时代的遗物,因为一直没兴趣,所以没碰过,也就不好多评论。不过出图的话SW是神器。

SW最大最大的问题是大装配体的性能,每次建模超2K个零件开始就卡了,折磨人啊。我的机器还算不错,也配有FIREPRO。这点别的软件貌似做的不错。

网友:
我们公司做结构的也是PRO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是机械专业的
1.各种软件都有自己的长短,只有合适不合适你的应用领域
2.SW的UI很好,使用方便,适合个人 ...

顶下,我也是业余的,自己学的SW,之前的公司使用SW,不过我不需要做结构,所以只是跟他们学习而已。

学习的话,只要按照SW的实例教程,做一遍,然后再找个实物画下,基本上就入门了。

CAD,在我的眼里是必须要学,毕竟在平面设计里面,CAD是比较强悍的,而且来平面图纸时,用CAD感觉会好很多。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SW,感觉上手很容易,就是装配体大一点就卡,单个零件曲面多了也卡!可能是电脑问题吧。

网友:
最好都学,小公司要求什么都会,大公司最好是会一个,熟悉其他。

网友B:
UG,以前用proe的多,但这几年UG的多了。

网友:
我所在公司自动化部门用的是SW

网友:
我也推荐Solidworks,学习容易一点。

网友:
我们用Proe和ug

网友C:
我机械专业!
自学的话推荐SW,其他的也是一通百通!

和嵌入式设计一样,关键不是软件,关键是楼主的设计思想!

网友:
同意楼上:关键不是软件,关键是楼主的设计思想!
所以SW确实是不错的入门工具,而且功能相当强大,尤其是平面图要比AUTOCAD这个石器时代的东西强多了。

网友:
据说SW要便宜一些
我觉得这是优势

网友D:
我来说几句,SW适合需要用很多标准件的机械设计,PROE更加庞大,掌握全面不容易,设计外观复杂的产品有很大的优势.UG一般搞模具或CNC的人喜欢用.sw或PROE,还是UG,功能都是差不多的,熟练一个就好.CAD一般只用于表达机加工的产品比较多,也或者常用于与别人技术交流用,很多搞机加工的师傅只会CAD,别的软件不会用,无法交流.PROE,UG集成了CAD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几句,SW适合需要用很多标准件的机械设计,PROE更加庞大,掌握全面不容易,设计外观复杂的产品有很大的优 ...

受教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E:
我本来就是做结构的,这样说吧,SW是VB,Proe是C++.
CAD,不管你学上面的那一款,都得用到.简单地说,有时要画一个卡通箱的图,你用SW或PROE出图,你会很痛苦,也没有这个必要,用CAD,几分钟,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本来就是做结构的,这样说吧,SW是VB,Proe是C++.
CAD,不管你学上面的那一款,都得用到.简单地说,有时要画一 ...

VB和VC++都面向对象 那PROE和SW本质区别在哪里?

网友:
LS各位前辈说的很好,一通百通。去机械论坛3DPORTAL之类看看哪个版块人气最高不就知道应该从哪个软件入手了么。

网友:
真不知道人的一生要学多少东西!
俺学了SW,为的是好直观看看设计出来的东西啥模样。

网友:
看好Solidworks ,  PROE前途渺茫

学机械的话  关键是机械基础  软件是其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VB和VC++都面向对象 那PROE和SW本质区别在哪里?

      大家把这个工具的东西想的太复杂了,不管是SW,PROE,还是UG,其功能都是非常的强大,我做机械N年都仅仅用了其中的几个模块,可以画平面工程图,可以画3D结构图,可以设计模具,也可以数控编程(G代码生成),也可以模拟运动,还有PCBA模块等,SW适合不太深入的人学,因为易用,但是没有PROE,UG的功能强大.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任何一个都够用.取决于熟练程度.我也做过软件与硬件,所以我说的话应该易于被电子论坛的人理解.

网友:
SW比较简单,我们公司大都用这个,也有些老职工用UG或PROE的。AUTOCAD用来出图纸。

网友:
ProE和SW我都用过,ProE用两年,然后再上手SW。机械方面个人感觉ProE建模比SW顺手,ProE创建参考点线面很方便,至于其他基本操作的流程两者都是相通的。
不过SolidWork导2维工程图比ProE要方便很多。

网友F:
再补充一点,不管是哪款软件都是要根据自己的习惯调整过后才会称心如意,提高工作效率。
在人性化这一块,SW要更好些。
ProE可以定义单键快捷键,SW不行;
不过SW有鼠标手势,这个很爽!

网友:
我以前学UG,现在公司用的是Solidworks,二维用的是浩辰机械CAD,这两个软件都和PDM系统用的西门子Team Center软件有接口,已经可以实现完全三维设计了;

SW的出图能力也很强,我们公司有模版,而且现在也在某些部门里尝试SW里直接出工程图去加工。

我最早学的是Pro/E,后来学UG和SW基本上都是直接上手的,使用一段时间熟悉一切技巧之后操作都是很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再补充一点,不管是哪款软件都是要根据自己的习惯调整过后才会称心如意,提高工作效率。
在人性化这一块,S ...

SW里也可以定义单键快捷键的,比如我现在定义的v键拉伸,n键旋转,G键圆角,k键异型孔等等,在自定义菜单里可以设置

网友:
这个问题本身很有意思,就像:用左手吃饭好,还是右手吃饭好——对你来说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VC好还是VB还是delphi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是机械专业的
1.各种软件都有自己的长短,只有合适不合适你的应用领域
2.SW的UI很好,使用方便,适合个人 ...

虽然我不是做结构的,但是对SW有点了解。
SW零件多了必卡,那是无解的,只能提高绘图性能。
2条出路,1、买专业卡,2、买游戏卡软改专业卡。
都试过只要能改成功性能基本一样但是软改的卡有时会出那么点小问题。
另外现在新出的卡都不能软改了,只能找上时代的最后一个能改的应该8600GT。

网友:
都学吧,有很多共通点的,不难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不管PROE还是SW都不会

网友(2012-07-05):
我也曾经陷入过学那个软件的迷茫,UG、solidworks、PROE、creo都在我电脑上出现过;后来只剩下一个CREO和UG,现在基本只用creo,问:为啥?答曰:习惯。
个人感觉如下:
             1,上面的软件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有人能把任何一个玩的成精的。
             2,咱们自己做点小玩意或者弄个小作坊上面的软件随便整一个,通吃。
             3,solidworks好学,界面美观;proe和creo界面很恶,但简洁。
             4. UG给人感觉乱起八糟一大桶,条例性感觉最差,但NX8的界面很不错。
             5.要想快速上手,未有solidworks。

个人想法,胡乱说说。

网友:
有没有人用SolidEdge?学过UG,SW,但一直用它。自从被西门子收购以后,这个软件前景不错,同步建模非常销魂
http://www.plm.automation.siemen ... ideo%26doctype=.flv

网友:
学那样都一样,最好学好《画法几何》《机械原理》。三视图是一切的基础。欧美和gb的三视图是有区别的。就算你再会solid ug sw,再会画图,画出的图无法加工一切白搭。画图也好,3d也好。最终为机器加工用。机械加工中必然要涉及到刀具的进出干涉部分。我就见过一个老兄搞个40cm高的油底壳,凸台接耳宽度只有8mm 装6的螺丝,要我帮忙打孔!40cm长的6.4mm的钻头,同轴度要0.03如何打?这些就是我们的学校教出的教育产品。

网友:
都学习比较好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本来就是做结构的,这样说吧,SW是VB,Proe是C++.
CAD,不管你学上面的那一款,都得用到.简单地说,有时要画一 ...

我出图喜欢proe的工程图环境,换用cad感觉很难受,可能跟我接触proe比较的多有点关系了

网友:
根据需求了,如果是设备不大,用不到转G代码,就用SW.我是作煤矿机械的,用了至少5年SW了,个人感觉易上手,而且工程图的标准化也很好,就是太占资源。不知对你有用不?

网友:
我们公司那些大哥用的是P

网友:
catia,比较好用,做曲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机械专业!
自学的话推荐SW,其他的也是一通百通!

同意楼上的
我工作用RPO-E,业余玩编程,思想是最重要的,有了思想,其它的软件都是工具而己,我还是觉得PRO-E好,简洁

网友:
这边用CATIA 的多·

网友:
我以前是用PROE 用习惯了其实都能干活 没太多说法

网友(2012-09-09):
solidworks加入同步建模技术和改善装配体性能就是神器了。

网友:
还是先上手SW,然后再去学其他的几乎直接照搬就行~~~~

网友J:
居然没有提起Inventor,看来我学的东西太冷门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7107-1-1.html

网友(2012-10-22):
SW做些简单的东西还凑合用.
稍复杂些的还是PROE的好用.
跟PROE比, SW就像个玩具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意楼上的
我工作用RPO-E,业余玩编程,思想是最重要的,有了思想,其它的软件都是工具而己,我还是觉得 ...

PROE效率肯定比SW高多了.
不说别的, 单看快捷键, SW的快捷键真的很RZ.
而PROE的快捷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快捷键! 它是一连串动作的组合!
比如我常用PROE, 自定义快捷键约一百多个. 很高效!

网友:
PROE的多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偶是机械专业的
1.各种软件都有自己的长短,只有合适不合适你的应用领域
2.SW的UI很好,使用方便,适合个人 ...

AUTOCAD你个人认为是上古时代的遗物?

呵呵,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AUTOCAD是最基本、效率最高、用途最广的2D设计软件.
(当然,搞建筑设计的用AUTOCAD的3D也挺多的。比如幕墙行业。)
现在做产品设计的, 多为用3D软件设计建模, 然后通过3D软件的2D模块, 再转出AUTOCAD图。
只有在AUTOCAD里, 才能真正地感受到快速,自由!而非在3D软件的2D模块里面那么的死板!
而且这样的方法是最快速的! 这是3D设计到2D出图的无缝接合。

网友:
小公司一般会用SW,盗版的多。
中等公司或者中船,航天研究所一般是PROE。
大型公司,飞机制造一般CATIA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UG,以前用proe的多,但这几年UG的多了。

UG做模具的稍多些。
做产品结构设计, PROE绝对是行业的老大。
说10家公司有9家用的是PROE一点也不为过。
现在最新的PROE已改名叫CREO了。 如CREO2.0......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出图喜欢proe的工程图环境,换用cad感觉很难受,可能跟我接触proe比较的多有点关系了 ...

在AUTOCAD里,才是真正自由的2D设计。其通用性是其它的不能比的。
而3D软件的2D模块,用来作转换出CAD图较合适。
论速度,AUTOCAD要快得多而且更加易于标准化。而且界面又非常的人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SW里也可以定义单键快捷键的,比如我现在定义的v键拉伸,n键旋转,G键圆角,k键异型孔等等,在自定义菜单 ...

SW的快捷键就别提了。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快捷键吗?
PROE的快捷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快捷键。它可把若干个动作给串起来,通过一个按键(或按键组合)来实现。
它的效率,就不用多说了。如飞一般的感觉。
比如说我常用的PROE,自定义的快捷键有100多个。
两个字母结合的占大多数。单独字母的也有。
直接左手操控键盘,右手只掌控鼠标,这才是真正的快捷。
跟PROE的快捷键比起来,SW的只能说是RZ。SW不要叫哦。
呵呵,因为用PROE用多了,也大概对比过PROE和SW的快捷键,所以才有此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居然没有提起Inventor,看来我学的东西太冷门了

这个是AUTODESK的3D设计软件吧?
这个软件,只见过一个来我们公司的美国客户用过。
国内确实少人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K:
AUTOCAD你个人认为是上古时代的遗物?

虽然我觉得工具用得顺手就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是想说,哥们你也是上古时代的遗物
另外你真设计过产品么?比较怀疑。或者说设计过稍微复杂一点的东西么?

既然貌似你懂点机械,那么你应该知道像你这种低级出图员的工资是多少吧?呵呵。
而且实际上,我从来没有修改导出2D图纸的需求,出图、标注,几分钟搞定,蜗牛一样用autocad一笔一笔画犯贱么。
明确的说图纸是交流工具,根本就不是设计工具。如果你觉得autocad够用了,基本上你设计的东西都是非常简单零件组合,低端设计而已。

设计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的抽象,图纸就像是程序中的某个函数的具体实现,就像你不可能在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中把所有代码都封装在main.c中。
autocad并不是不好,它在它的本职工作领域是遥遥领先,但是做为一个系统设计工具,真心称不上适合。

哥们你想活在过去,请便。但不要用你那种过时的眼光来误导坛子上想走的更远的网友。

网友:
proe大多不超过2g,而且还是绿色版,可以用u盘,可以任意定义快捷键,可以定义任意函数,sw一般8个以上吧,inventor似乎12以上,从出图来说,inventor从3维到2维算比较强,但是超出其他软件的优势一般也用不到,任何软件没有好不好,适合就是,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够简单吧,用的也不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觉得工具用得顺手就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是想说,哥们你也是上古时代的遗物
另外你真设计过产品么?比 ...

瞧瞧你这样的2B说话的腔调?
低级出图员? 你算什么东西? 小JB程序员?
你工资有多少? 很高么? 装你个2B!

你说你从来没有修改导出2D图纸的需求,出图、标注,几分钟搞定,蜗牛一样用autocad一笔一笔画是犯贱?
睁开你的狗眼! 再去看看老子的回贴!
你从来没有修改导出2D图纸的需求, 出图、标注,几分钟搞定?
就你这句话, 就看得出你是个半瓶水逛荡的2B!
在现今标准化越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 必要的出图还是必需的!
但是, 绝大多数场合, 是在3D软件配合下, 导出2D图纸, 标注, 标准化, 一笔一笔画是你这样的NC的2B才会想到的!
点到你的2B了么? 不行的话老子接着点你个2B!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瞧瞧你这样的2B说话的腔调?
低级出图员? 你算什么东西? 小JB程序员?
你工资有多少? 很高么? 装你个2B! ...

悲剧的哥们
遗憾的是我不给任何人打工,利润是我的计算对象
我也不是程序员,我学机械的,对单片机有点爱好而已

我不反对图纸的标准化,对整个工业都是有好处的,但问题是标准化不是图纸的目标,表达加工意图才是。所以无论你用什么字体,什么粗细的线条,加工的人能看懂,一切OK。有些小问题打个电话不就解决了。国内二流大学的图纸课程过分强调标准化以至于像你这样水平的人一看到图纸就关心标准化。你是设计人员,你的设计对象是产品,不是图纸。看一下公司里面总工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就知道图纸其实并不在设计的范畴里。
就我目前的看法,产品定位、功能定型、系统架构、实现方案选择之类的工作可以称得上设计,建模虽然干起来很苦、看起来也很high,但实际上开始建模的时候设计已经完成了,只是在完成细节而已。貌似这也体现在了从业人员的工资上。
以前一直觉得想不通,为啥中国的设计人员这么不值钱,后来想通了,是我也不会开高价,因为一个公司里真的在搞设计的也就那么几个核心人员。3D也好2D也好,都只是工具,怎样都行,设计思想才是真正需要学习和历练的。过分拘泥于工具如同买椟还珠,何况是抱残守缺。

另外我又听你的意见把你的帖子又重新看了一下,觉得从你的工作状况出发的话很多话还是有道理的,这里也就不和你抬杠了。我们的工作属性和需求有很大的不同,对待建模、出图的观点也大相径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悲剧的哥们
遗憾的是我不给任何人打工,利润是我的计算对象,而不是你那点悲剧的工资
我也不是程序员,我 ...

呵呵, 还是那句话, 再睁大你的鸟眼去看看我的回复!
用3D软件导出后,用AUTOCAD标注,再正常不过。 工程师这么是快速的选择。 而不是依靠那迟钝的3D软件的2D模块!
连别人的回贴都看不明白就来叫,说你是2B算夸你鸭的了! 不是么?

利润是你的计算对象? 你直接说装B是你的职业不是更好?!

作为一个设计人员, 标准化是必需的! 只有你这样的小作坊的2B才对标准化如此BC!

你说你从来没有修改导出2D图纸的需求,出图、标注,几分钟搞定,蜗牛一样用autocad一笔一笔画犯贱么?
这就是你这个2B说的话!

出图、标注,几分钟搞定?你画你妈的蛋啊? 点两下鼠标搞定? 呵呵! 真佩服你麻的蛋! 好RZ的蛋!

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加工的人能看懂,一切OK。有些小问题打个电话不就解决了?!
更加现出你的无知和欠屌! 不是么?
有些小问题? 可是时间被耽误了! 不过也难怪,你这个活在远古时代的2B,没时间观念的!

syuanwang,你就是一彻头彻尾的2B!签定完毕!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悲剧的哥们
遗憾的是我不给任何人打工,利润是我的计算对象,而不是你那点悲剧的工资
我也不是程序员,我 ...

另外请问autocad可以直接跟随模型的变化更新么?还是需要再重新标注?

syuanwang, 有改动的话, 3D模型里改完后, 打开3D软件的2D模块作的那张图, PROE里是后缀为drw的文件.
再按个快捷键, 直接输出CAD图. 再把这图COPY进工程图. 对应基准更新进去! 修改的地方重新标注.
就是这样.
NC的家伙当然会说autocad怎么可以直接跟随模型的变化更新呢? 呵呵, NC!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另外请问autocad可以直接跟随模型的变化更新么?还是需要再重新标注?

无意歪楼,到此为止。
想想还是我太浮躁了,对不同的观点的容忍力太低。到底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和需求的不同,对待模型和图纸的观点大相径庭吧。我关心的是系统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仔细想想你的观点从一个面向模型和图纸的人员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出图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明年年初开始的项目倒是可能需要向你讨教一下图纸标准化以及模型大面积改动后的快速更新大量CAD图纸的方法。

网友:
额,再过一会,估计CATIA也会纳入讨论阵营了~~~
呵呵~~~

网友:
真要做曲面的,还是选择UG。如果运动仿真用的多,选择PRO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意歪楼,到此为止。
想想还是我太浮躁了,对不同的观点的容忍力太低。到底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和需求的 ...

想想还是我太浮躁了,对不同的观点的容忍力太低。到底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和需求的不同,对待模型和图纸的观点大相径庭吧。我关心的是系统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仔细想想你的观点从一个面向模型和图纸的人员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出图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明年年初开始的项目倒是可能需要向你讨教一下图纸标准化以及模型大面积改动后的快速更新大量CAD图纸的方法。

==================================================================================================

本来这贴是讨论3D设计软件的, 我偶然来此, 看到, 就回复了, 又引申到2D出图如AUTOCAD这样的CAD软件. 未料也引来你的如此强的反弹.

我说的方法是经大量的实践得来的. 不要以为谈到AUTOCAD, 就以为别人就是个画图员.

我的方法是基于PROE的3D模型的, 无论怎么修改3D模型, 对应的2D模块的DRW文件是随之自动改变的. (当然文件名不能变).
你随便怎么改PROE的3D模型, 确认准备出图后, 就可打开对应的2D模块的DRW文件, 它此时是对应你的3D文件的(即PRT或ASM文件), 绝不会错. (当然文件名不能变).
这时点个快捷键, 几秒或更短时间, 图已输出成为CAD格式了.
然后在AUTOCAD软件里打开这个输出的CAD文件, 用CTRL C把图COPY, 再到你的工程图里, 粘贴, OK!
然后代替原图. 对修改过的部分重标注. 完成.
这个过程一般是几分钟的事情. 当然看你修改的数量和位置. 自已最清楚, 当然改起来很快!
PROE, AUTOCAD需要全用快捷键, 否则个个去点图标, 累死!

用3D软件的2D模块直接出图不是不可以, 但是, 并不是很通用. 标注格式, 图面, 等等, 似乎更加呆板了些.
但用3D软件的2D模块出图到CAD就不同了, 把3D转为2D到CAD后, 在AUTOCAD里有足够大的自由度去处理它!
这个我想结构工程师都知道的.
有时(当然并不太多), 供应商对你的PDF图纸(一般是发PDF图纸给供应商的)某些尺寸有些疑问, 你甚至可马上把CAD图发给他们. 他们可直接打开测量某个尺寸.
这个在工作中也有的.
可如果你是用3D软件的2D模块出图的话, 不见得供应商都能打开你的那个3D软件的2D模块出的图的.
AUTOCAD, PDF档, 是最常用的2D图格式.

3D很强大, 但不见得2D就被淘汰. 相辅相承而已.

就是这些.

网友(2012-12-04):
SW易学,PROE和UG最多人用,catia和Alias 专业。至于ACAD嘛,那是必须的

网友:
cad是基础
如果你搞机械设计,autocad不熟那是个笑话。
基本功底啊
不要以为会个三维就吃遍天下了

网友:
几个软件做图能力都差不多,谈不上哪个强哪个弱,如果非要分一下的话就是catia,ug,pro比SW略强。
CAD是出工程图的软件,3D软件在出工程图方面和它没法比~~~~
如果你学做曲面最好是CATIA或者UG+IMAGE或者PRO+IMAGE。
超级复杂曲面GEO靠谱,其他都不行
想做好设计基础和思路很重要,软件什么的都是扯淡,明白怎么做了,一笔一纸足矣

网友(2013-01-07):
初学的话建议SolidWorks,比较容易上手,而且帮助系统设计得很好,有问题基本都能在帮助系统中的到解决,而且它还自带入门教程,照着做完一遍设计基本的三维机构就差不多了,而且转工程图比较方便。
然后要想学一些比较高端的话建议Catia,曾经用过一段时间,感觉它的求解器真心强大,基本上我想怎么画就能怎么画,它都能求解出正确的结果,不过这软件基本只有很大的企业才会用。
然后AutoCAD是必学的。你就算用其他三维画画图软件用得很熟悉了,但最后总是要出工程图的。其他软件的转工程图能力再强,也很少能直接出完全符合国标的图,往往手动修改,而工程图制图能力我目前是没有发现比AutoCAD更方便使用,更容易定制的了。

网友:
我对SW和 PRO/E 都用过,但是SW 不怎么会。我的体验是,我愿意用PRO/E。不愿意用SW。
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PRO/E 是绿色软件,而 SW 是非绿色软件!!!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C盘是系统盘,可能一个月就需要用GHOST 进行还原系统的情况。
例如。
你首先将你的系统盘做成一个镜像文件
你将 SW 安装到D:\SW ,并测试,可以正常启动运行。
你将 PRO/E 安装到 D:\PROE,并测试,可以正常启动运行。
你将你之前的镜像文件还原到 C 盘,也就是说。你的 WINDOWS 认为没有安装这两个软件。
你再次启动 SW 将会失败,无法运行。
你再次启动 PRO/E 的时候,将会成功。一切功能正常使用。

这就是我为什么坚决不用 SW 的核心原因。凭什么我又要重新安装。不就是一个画图软件嘛。一个月安装一次烦死了

网友:
我一直用auto cad画3D

网友:
我用catia,听好用的

网友(2013-08-26):
我也是新手  想学习一下

网友:
CAD是必学的。。其他三维软件 选学一两个。

网友(2014-05-28):
CAD精通,SW熟练,proe能操作,3dmax基本了解,

网友(2014-09-15):
引用 网友E:
我本来就是做结构的,这样说吧,SW是VB,Proe是C++.
CAD,不管你学上面的那一款,都得用到.简单地说,有时要画一 ...

看样子是 机械电子全通人才啊

网友:
随便哪个都行,现在的这两款功能都很强大, 主要还是看你周围的“生态链”了,如果同事用的都是SW, 那建议你也用SW, 这样设计平台统一,协同工作的时候,会方便很多;反之亦然。

网友:
solidworks容易入门

网友:
AutoCAD是必须的,目前碰到的所有的三维图纸都要转换到AutoCAD上加标注和说明后才能拿到加工厂生产。上手快用SolidWorks,ProE感觉用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2017-01-18):
引用 网友C:
我机械专业!
自学的话推荐SW,其他的也是一通百通!

赞

网友:
我们用autocad和inve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