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0挂NandFlash,傻呵呵地把数据线搞反了,发个字节转换表

楼主(2012-04-10):
转换表如下:

unsigned charByteSwapTable[256] =

{

0x00, 0x80, 0x40, 0xc0, 0x20, 0xa0, 0x60, 0xe0, 0x10, 0x90, 0x50, 0xd0, 0x30, 0xb0, 0x70, 0xf0,

0x08, 0x88, 0x48, 0xc8, 0x28, 0xa8, 0x68, 0xe8, 0x18, 0x98, 0x58, 0xd8, 0x38, 0xb8, 0x78, 0xf8,

0x04, 0x84, 0x44, 0xc4, 0x24, 0xa4, 0x64, 0xe4, 0x14, 0x94, 0x54, 0xd4, 0x34, 0xb4, 0x74, 0xf4,

0x0c, 0x8c, 0x4c, 0xcc, 0x2c, 0xac, 0x6c, 0xec, 0x1c, 0x9c, 0x5c, 0xdc, 0x3c, 0xbc, 0x7c, 0xfc,

0x02, 0x82, 0x42, 0xc2, 0x22, 0xa2, 0x62, 0xe2, 0x12, 0x92, 0x52, 0xd2, 0x32, 0xb2, 0x72, 0xf2,

0x0a, 0x8a, 0x4a, 0xca, 0x2a, 0xaa, 0x6a, 0xea, 0x1a, 0x9a, 0x5a, 0xda, 0x3a, 0xba, 0x7a, 0xfa,

0x06, 0x86, 0x46, 0xc6, 0x26, 0xa6, 0x66, 0xe6, 0x16, 0x96, 0x56, 0xd6, 0x36, 0xb6, 0x76, 0xf6,

0x0e, 0x8e, 0x4e, 0xce, 0x2e, 0xae, 0x6e, 0xee, 0x1e, 0x9e, 0x5e, 0xde, 0x3e, 0xbe, 0x7e, 0xfe,

0x01, 0x81, 0x41, 0xc1, 0x21, 0xa1, 0x61, 0xe1, 0x11, 0x91, 0x51, 0xd1, 0x31, 0xb1, 0x71, 0xf1,

0x09, 0x89, 0x49, 0xc9, 0x29, 0xa9, 0x69, 0xe9, 0x19, 0x99, 0x59, 0xd9, 0x39, 0xb9, 0x79, 0xf9,

0x05, 0x85, 0x45, 0xc5, 0x25, 0xa5, 0x65, 0xe5, 0x15, 0x95, 0x55, 0xd5, 0x35, 0xb5, 0x75, 0xf5,

0x0d, 0x8d, 0x4d, 0xcd, 0x2d, 0xad, 0x6d, 0xed, 0x1d, 0x9d, 0x5d, 0xdd, 0x3d, 0xbd, 0x7d, 0xfd,

0x03, 0x83, 0x43, 0xc3, 0x23, 0xa3, 0x63, 0xe3, 0x13, 0x93, 0x53, 0xd3, 0x33, 0xb3, 0x73, 0xf3,

0x0b, 0x8b, 0x4b, 0xcb, 0x2b, 0xab, 0x6b, 0xeb, 0x1b, 0x9b, 0x5b, 0xdb, 0x3b, 0xbb, 0x7b, 0xfb,

0x07, 0x87, 0x47, 0xc7, 0x27, 0xa7, 0x67, 0xe7, 0x17, 0x97, 0x57, 0xd7, 0x37, 0xb7, 0x77, 0xf7,

0x0f, 0x8f, 0x4f, 0xcf, 0x2f, 0xaf, 0x6f, 0xef, 0x1f, 0x9f, 0x5f, 0xdf, 0x3f, 0xbf, 0x7f, 0xff

};

指令、地址、数据访问宏修改为:

#define WRITE_COMMAND(raw, comman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raw->commandAddress) = (unsigned char) (ByteSwapTable[command]);}

#define WRITE_ADDRESS(raw, addres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raw->addressAddress) = (unsigned char) (ByteSwapTable[address]);}

#define WRITE_DATA8(raw, da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raw->dataAddress) = (unsigned char) (ByteSwapTable[data]);}

#define READ_DATA8(raw)                 (ByteSwapTable[(*((volatile unsigned char *) raw->dataAddress))])

网友A:
哈哈,这个错误比较有意思,变相加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错误比较有意思,变相加密吧。

嘿嘿,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B:
换线序很正常……布线图省事儿常干。
不过如果BootLoader从NAND加载代码的话,可能产生问题,主要是芯片操作指令和识别的问题;其它的无所谓。

网友C:
不明白,可以不用转吧,只是存储的时候反的,写的时候是反的,但读回来的时候也是反的啊,不用管数据在里面的位怎么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可以不用转吧,只是存储的时候反的,写的时候是反的,但读回来的时候也是反的啊,不用管数据在里面 ...

好像地址不能反吧!

网友C:
SDRAM一般迁就画板方便线序可以调,NAND不行么?

网友:
NAND不行,发的命令必须要符合芯片的要求。

网友:
哦,对哦,要发命令

网友D:
线乱了, 调整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乱了, 调整数据 ?

数组表的目的就是为了快速调整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线序很正常……布线图省事儿常干。
不过如果BootLoader从NAND加载代码的话,可能产生问题,主要是芯片操 ...

幸好有个DF,SAM-BA是连不上NAND了,一点execute,直接程序假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RAM一般迁就画板方便线序可以调,NAND不行么?

NAND在读写时需要使用寄存器,SDRAM不用涉及寄存器读写,所以SDRAM是可以调整数据线的。

楼主:
SDRAM也有个模式寄存器要配置呢……不过配置这个只需要一条语句,整个程序里估计也就执行那么一次。不像nand,读和写都要程序控制。貌似norflash也可以调线序,但是那样就做不了页编程和页读取了。

网友:
挺有趣的

网友:
这样加密,
也挺有趣的,
就是要其他要多做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