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V割器DIY

楼主(2012-04-11):
   我每月都有几款PCB打样,去年在嘉立创打样费有5千多。有些小板子拼在一起回来自己分割很麻烦,于是决定DIY一个简单实用高效的PCB V割器。说做就做,执行老板的决策是必须的,执行政-府的决策是被逼的,执行自己的决策则是快乐的。
   这是2D图纸:
   这是3D图:
    材料是用1cm厚的铝板CNC铣出来,装配起来立刻试用,效果还不错,正反面都割了槽后,和标准V-Cut的一样,一掰就开,可以在办公室里使用,不尘屑飞扬(我对环氧屑比较过敏,很痒)。

怎么样?还行吧?
照片里那块异型板,我可是拼了5块小板:
        DC升压板(废旧手机电池升压到9V给万用表用),
        DIY移动电源板(我的华为U8800+有电了),
        公司业务板2块,
        LED恒流源板。

    版权所有,兄弟们自己加工自己用没问题,但不要出售或转让加工。
    上半年公司业务比较淡,楼下机加工工人有闲空,如有需要我代加工的兄弟可以去下面淘宝店里拍下即可,一周内加工好,价格只收材料和人工费及少量的管理费。(淘宝搜索“PCB 电路板 V割器”)

网友A:
贴个视频给你参考吧。其实没必要弄那么复杂。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I2MDY0Mzgw/v.swf

网友:
按JLC的规则
楼主这样4块板拼起来要+200RMB
不知是否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个视频给你参考吧。其实没必要弄那么复杂。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普通A4纸+喷墨打印机做的
这个热转印具体是如何进行的 怎么这么快

网友C:
那个视频里怎么就没看到切板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普通A4纸+喷墨打印机做的
这个热转印具体是如何进行的 怎么这么快  ...

我知道那个  那是热转印的  有专门的热转印机   那个纸是特殊的 叫转印纸 用的腐蚀液是过硫酸钠 溶液  配置很简单 都有卖的 有需要去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视频里怎么就没看到切板子呢

大铡刀啊

网友:
还是铡刀快。还环保呢。

网友:
10pcs以上的可以考虑

网友:
看起来很美

网友:
hoho  牛人真多

网友:
铡刀快,但是不到头的V槽,铡刀就没办法了

网友:
淘宝收藏,哈哈,不懂机械加工的羡慕懂机械加工的楼主.

网友:
应该是用了普通的A4纸才用热水。用热水这里麻烦了,应该改用热转印纸+电熨斗,一下子就搞定

网友:
大铡刀啊!!看来有空去淘一个。。。

网友E:
视频里洗碳粉的是什么药水?看上去非常好用。

网友:
楼主的东东很像样!
视频中的大铡刀好!

网友:
不是电动的啊?
还是用这里的8块钱铣边吧,比较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视频里洗碳粉的是什么药水?看上去非常好用。

汽油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视频里洗碳粉的是什么药水?看上去非常好用。

天那水吧,很快

网友:
视频里那人真猛
蚀刻剂看起来像是盐酸双氧水,他直接手指泡进去拨拉板子
去碳粉的八成是丙酮,他在办公室里面就开搞了

网友:
看了视频,邪恶了一下。建议不要关门做,气味很大,对身体也不好

网友:
楼主做得非常实用,Great !

网友:
怎么tb上没找对LZ的东西?能PM一下地址吗?

网友:
为什么搞技术的房间都这样呢,到处是宝贝。

网友:
佩服,楼主这工具环保呀。视频中的转印速度真快呀,那个腐蚀液真够好用的,比三氯化铁快多了。

网友:
不错,DIY简单的好。

网友:
不错,适合自己打样时切割异性的拼版,楼主能报告下尺寸大小吗,正反V槽是靠什么对齐的?

网友:
看了视频,感觉腐蚀剂很牛~~另一个感觉就是搞技术真苦逼,想想我们平时捣鼓的东西,在想想办公室里的那些人玩的东西……哎!

网友:
楼主的手工很不错,不过,我感觉,如果用雕刻机的话,会更省力。

网友F:
这样做板好像厂家不给做呀!我原来好像就有过这种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做板好像厂家不给做呀!我原来好像就有过这种经历!

你要将拼版线删掉,就像一整块没有拼过的痕迹,PCB厂家就不管你。
我这款异型板总体尺寸5cm×5cm(50元),哈哈。

阿莫这里不好贴大图,淘宝上有清晰大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将拼版线删掉,就像一整块没有拼过的痕迹,PCB厂家就不管你。
我这款异型板总体尺寸5cm×5cm(50元) ...

啊,了解了!

网友:
最后钻孔如果用阿莫雕刻机那就爽了.

网友:
我买的丙酮是用 深色 玻璃瓶子 装的,因为是易燃物

视频里这位老兄 太不注意 劳动保护 了,时间长了身体会受到损害的
而且很多操作都很危险,建议大家别学
当然那个 铡刀 么,确实很不错,我实验室也有一个,和这个类似

jlc是6块板子以下不算拼板的,但是不能有邮票孔什么的

搞个切板工具真的非常有用的,画板的时候注意一下各个小板的布局,100元可以做6块不同的板子,那是非常超值的呀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3NDA4MTAw.html

某光学图像产品的自动测试生产机器,昨天刚完工的第一台样机。里面有大小11块PCB,都是这个V割器的功劳。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光学图像产品的自动测试生产机器,昨天刚完工的第一台样机。里面有大小11块PCB,都是这个V割器的功劳。 ...

没看到这个机器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
看不出是如何工作的,效果也看不出。

网友:
还好我钳工一流

每次都是锯的

很直~~~~

网友:
挺漂亮的,赞一个

楼主:
呵呵,主轴负责升降外,还有一套步进电机带着同步带和轮(带转矩检测)在反复推动那2块大铝坨内的精密部件运转(外面看不到)。同时旁边电脑显示屏上的软件也在配合运作。

网友:
看了那视频,真不错!

网友:
视频里腐蚀的速度好快啊。

切刀切PCB看上去好快啊。不知那刀多少钱,在哪能买到?

网友(2012-06-02):
v割器 多少钱啊

网友:
淘宝上我搜到了,240元,挺好的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好像跟楼主的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2012-07-13):
马克思密达 视频太卡 回去看!

网友(2014-06-02):
楼主在不在呀?这个V割器还有没有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普通A4纸+喷墨打印机做的
这个热转印具体是如何进行的 怎么这么快  ...

这个应该是激光打印机的,腐蚀剂为环保腐蚀剂,X宝上都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光学图像产品的自动测试生产机器,昨天刚完工的第一台样机。里面有大小11块PCB,都是这个V割器的功劳。 ...

传说中的治具?

网友:
lz可有套件出?

网友:
也希望能买一套

网友:
貌似没搜到。

网友:
求TB地址。。。。

网友(2014-09-0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4NzY3MTcy.html

网友:
楼主应给配个电机带铣刀就更好了

网友:
看着很高大上

网友:
这个不能更赞,奥厉害,机械对于我来说简直头疼,

网友:
好东西,赞楼主,我平时直接用铁尺粘在pcb板上,用美工刀一次次画线,掰开就好

网友:
一直不懂机械设计,想入手一个

网友:
我也用美工刀的,就是那种带钩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成本略高,感觉裁纸的铡刀还好用些

网友:
楼主有机加工的条件,DIY还可以,多数网友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望洋兴叹啦!

网友:
真的很漂亮啊

网友:
执行老板的决策是必须的,执行政-府的决策是被逼的,执行自己的决策则是快乐的。+10086

不过这机器得要多少钱才能做起来?

网友:
俺也做了一个切板子的工具

网友G:
这些机械,要加工一部需要多少钱?

网友(2015-01-15):
引用 网友G:
这些机械,要加工一部需要多少钱?

谢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
做的挺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想做一个这个设备,一直做不好,后来买了把铁皮剪,蛮好用的,一卡就断了。

网友:
呵呵,偶一直都是: 铡刀伺候,拼板,,,

网友(2015-03-06):
我用的是钩刀, 偶尔用下可以,只是感觉刀片不耐用,一个刀片只能割几块就不好割了。

网友(2015-11-16):
刀片,得买到 钨钢 刀片才行啊,,epson等打印机下面割纸的,刀片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光学图像产品的自动测试生产机器,昨天刚完工的第一台样机。里面有大小11块PCB,都是这个V割器的功劳。 ...

合格不合格 是怎么显示的呢  求赐教

网友:
楼主好啊,对此敢兴趣,可淘宝搜不到啊!

网友(2016-01-24):
居然没搜到

网友:
不错哦视频有点卡工具蛮好的

网友: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求tb链接,估计lz已经不卖了吧……话说jlc打样的时候用v割会不会被收拼版费啊?小板子拼版费还不如再下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那个  那是热转印的  有专门的热转印机   那个纸是特殊的 叫转印纸 用的腐蚀液是过硫酸钠 溶液  配 ...

最后擦掉碳粉的溶液是什么

网友(2017-06-25):
5年前,我就花费75大洋买了个铡刀,专门用来分割JLC-pcb板。当天回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个视频给你参考吧。其实没必要弄那么复杂。

对于我一个每天接触全是自动线生产的人来说,讲真的佩服!有需要到铜箔板料的我可以提供,这样的板子边料足够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