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避免在测试频率时,串口中断对频率采集的影响?

楼主(2012-04-11):
我现在有个产品,要测试频率。同时还要每秒一次响应主机通过Modbus-RTU协议的读取数据的命令。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测试频率的过程中,如果产口了串口中断,就会对频率的采集有很大的影响。

我现在是用STC12C56系列的单片机。采用PCA捕捉模式来测试频率,即采集50次下降沿的时间,再计算出频率。我看到有其他人用AVR用ICP采用这种方法测试的频率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移植到STC上就不行呢?

我用T0,用计数器模式,在单位时间内算脉冲数,再算频率。这种方法也不行?

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指导一下。谢谢

补充一下,我频率的频率大概是5K到9K的样子。晶振用3.6864MHZ

网友A:
看过STC的PCA,通过硬件捕捉的,按理说应该不受中断延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STC的PCA,通过硬件捕捉的,按理说应该不受中断延迟影响

其实即使没有串口中断,频率来的频率跳动了比较大。可以有是因为采样的时间太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