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在上电延时后产生一个脉冲,用模拟电路如何做?

楼主(2012-04-11):
求助,要在上电延时后产生一个脉冲,由高变低,延时一会再变高,然后一直维持高电平,——__———————,用模拟电路如何做? 具体脉宽时间可以自己慢慢调。。。希望前辈们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的要求让我想起了日光灯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最好把电压,电流,脉冲时间的范围说清楚,
其次这不属于其它MCU的讨论范围吧

网友:
74HC123就可以做

网友A:
楼主要的电压肯定是单片机电压,电流不要求,脉冲宽度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检测上电次数。。

微分~~

网友:
tc35的启动电路

网友:
用一个同或门,两个输入引脚用不同的RC电路,上电时同时为低,输出高,一个先充好电,输出低,都充好电,输出高。理论上能行,不过效果可能不理想

楼主:
上午公司限网,没办法,还得自己想办法搞定。成本要低,参照复位电路原理,希望高手拍下砖
目的是替换现成功能芯片上的开关按钮,模具打开盖子就上电了
并不需要开关按钮。

脉宽

断电后电容放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电压肯定是单片机电压,电流不要求,脉冲宽度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检测上电次数。。

微分~~ ...

不愧是大师,又被你猜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愧是大师,又被你猜中了

俺比大师差得太远了,只是比较喜欢交流而已。论坛里有好多厉害家伙,不太喜欢说话的。

给你贴个原理上的仿真图,实际的电路还要加入保护啥的,比如钳位、输入引脚限流。
反相门可以用三极管做。。

MC 基本功能算是熟悉了一小半,也喜欢上在里面直接写公式计算了。。

忘记说了:一般来说,电源的上电时间在几十毫秒的范围内。有些单片机文档里有说明。

网友:
单稳态触发器

网友(2012-12-22):
RC充电加两个9013貌似可以做到

网友:
电路工作在危险的临界状态,但应该还是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