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猫关于900C的AT指令问题

楼主(2012-04-11):
苹果猫你好,买了你的900C和转接板,自己做的LM2596模块供电,上电之后过一会儿串口收到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
然后我发送AT\r,就直接收到AT\r,如果我发送AT+CGMI,返回的也是AT+CGMI,不过发送什么,都返回什么。
如下图:
如果我清除了窗口数据,然后直接发送AT,会首先返回一个ERROR,然后接着发送AT,就一直会返回OK,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如下图:
请大侠说说我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编辑原因:把LM2596写成LM9650了

网友A:
勾选“发送新行”

或者将鼠标在信息显示窗口里边点一下,然后直接键盘输入

网友(2012-05-13):
引用 网友A:
勾选“发送新行”

或者将鼠标在信息显示窗口里边点一下,然后直接键盘输入 ...

苹果猫大侠,您能去帮我看下不。。真的很急。调了好久。。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