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加DAC0832可以制作40KHz的正弦函数发生器么?

楼主(2012-04-11):
最近要做一个函数发生器,由于是菜鸟,只玩过个多月的单片机,今天在编程序的时候,发现频率根本达不到要求,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为何用老古董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用老古董DAC

其他芯片能产生40KHz的正弦波?

网友B:
楼主生成正弦波是用查表法还是实时计算?
51工作频率是多少 采用指令周期是多长的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用老古董DAC

因为课本上教的是这个。

网友:
40KHz的周期是25us,你算一下一周期能有多少点,正弦波波形滑很不光滑。去找专用的芯片

网友C:
呵呵,学校里教的就是这个,LZ显然是学生

网友:
请教下用查表法的那个正弦表怎么来的

网友D:
一个波形10个点,40khz*10=800khz,1.25us一个数,用总线模式,外加1T8051,应该可以。

网友:
理论上好像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生成正弦波是用查表法还是实时计算?
51工作频率是多少 采用指令周期是多长的51? ...

11.0598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学校里教的就是这个,LZ显然是学生

呵呵,是的,不过我们没学这个,搞这个纯属个人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波形10个点,40khz*10=800khz,1.25us一个数,用总线模式,外加1T8051,应该可以。 ...

1.25us好像不太行,我调的时候都是十几毫秒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5us好像不太行,我调的时候都是十几毫秒

你是用sin函数一个个点的数值算出来的?
怎么要几十毫秒那么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sin函数一个个点的数值算出来的?
怎么要几十毫秒那么长的时间。

是先定义数组,然后
while(1)
{
P0=table;
i++;
if(i==20)
i=0;
}

网友:
google搜AVR DDS,可以做到1-65535Hz,DAC0832都省了,直接用R-2R电阻网络。

网友:
DAC0832好像问世N多年了!

网友:
找个自带DAC的芯片不就得了么.像C8051F410之类的应该是比较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