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LCD的驱动方式都大同小异吗?

楼主(2012-04-11):
段式液晶LCD的驱动方式都大同小异吗?

哪位兄弟能传点资料?谢谢

网友A:
段式液晶分动态和静态两种
动态屏一般都是用1621或者1622等段式驱动芯片,也可以通过单片机模拟1621来控制
静态屏就相当于数码管,直接用单片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段式液晶分动态和静态两种
动态屏一般都是用1621或者1622等段式驱动芯片,也可以通过单片机模拟1621来控制

非常感谢

如果用MSP430带LCD控制器的MCU,应该就是选择静态这种吗?

这个一般是不是要去定制和开模?

这方面的资料不太多。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选择用动态屏的,静态屏不属于液晶,就想计算器上面那个,是静态屏。
一般市面上看到的都是动态屏。
所以你一般都得要定制动态屏。
如果你的MCU上有段式驱动引脚,那就不需要加PCB,直接定制晶片就OK了。
如果没有,那就得再后面再加块PCB,上面绑定一个1621或者1622芯片。芯片成本大概2元,PCB就得看大小了。
不过这个批量买的话要一定的用量。开模也要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