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与AD7391 芯片的连接与程序求助 急急急!!!

楼主(2012-04-11):
51使用 STC89C51RC  ,想用D/A芯片 AD7391(10位)输出电压。程序根据AD7391的时序图编写,单片机输出通过示波器观察结果和Keil下的模拟结果相同,但是AD7391没有输出。希望有经验的同仁提供帮助。

网友A:
Proteus楼主通过了吗?可以先仿真看看程序对不对。Proteus通过了那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作为初学者我能想到的两个问题是:AD7391使能引脚没处理,AD7391没有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eus楼主通过了吗?可以先仿真看看程序对不对。Proteus通过了那就是硬件的问题。

proteus中有这个元件,请问您是哪个版本的!

顺便问一下,proteus中有哪些比较常用的DA模块!

网友:
看看ad7391的芯片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楼主通过了吗?可以先仿真看看程序对不对。Proteus通过了那就是硬件的问题。

proteus还没通过  我去试试   我用单片机P0.0-P0.3作为AD7391的数据输出口,直接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teus中有这个元件,请问您是哪个版本的!

顺便问一下,proteus中有哪些比较常用的DA模块! ...

确实没这个原件,让你见笑了。

在ptoteus里有一个Data Conveters类别再选D/AConveters,可以看见全部DAC芯片,至于能不能买到价格高低,我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无语了    AD7391出来的是方波   单片机给芯片送不同的值   输出的有效电压还有变化
用过AD7391的同仁们给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