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做四轴

楼主(2012-04-11):
在这里记下我的四轴之旅吧
可能充满坎坷,甚至也可能半途而废,走不到终点
不论如何,记下这段旅程。。与大家共勉

计划:
第一步、先用MEGA8调试电调
第二步、用ARM(型号待定)调试电调
第三步、用ARM做主控+电调
第四步、做PCB板+机架安装

目前卡在第一步的基础的基础部分。。
连最基本的软件编译都没成功
代码只有四行:
#include "avr/io.h"

int main(void)
{
         while(1);
}

IAR的错误:

我之前只接触过51,没有接触过AVR
我之前发过一个帖问大家该如何解决,大家也没有回答的
或许冷漠也是一种动力吧。。我用其他的软件试试

~~~~~~~~~~~~~~~~~~~~~~~~~~~~~~~~~~~~~~纠结的分割线~~~~~~~~~~~~~~~~~~~~~~~~~~~~~~~~~~
用IAR一直出错,我改用 AVR Studio + WINAVR
按照这个帖子里的步骤
http://apps.hi.baidu.com/share/detail/30419983
重装AVR Studio,重装 WINAVR
依然是那四句代码,依然出错。。o(╯□╰)o
错误如下:

~~~~~~~~~~~~~~~~~~~~~~~~~~~~~~~~~~~~~~~喜悦的分割线~~~~~~~~~~~~~~~~~~~~~~~~~~~~~~~~~
电视剧中常常在人绝望的最后一刻给予希望
现实中竟然也是这样
我卸载了所有和AVR有关的软件,准备吃饭回来装KEIL,用51
上网看到了一个比较古老的版本的 AVR Studio 4.12 和 WINAVR 2005
之前装过各种最新的版本都不管用
看距离饭点还有一段时间,就再装上试试吧
没想到。。还是那几句代码,终于通过了!!!!!!!!!!!!!!!!!!!!!!!!!
难得一见的编译成功的信息: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8

Program:     102 bytes (1.2%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0 bytes (0.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Build succeeded with 0 Warnings...

原因未知,暂时也没有时间深究,可用AVR Studio我已上传到网盘,并附一实例
下载地址:
http://www.everbox.com/f/uPsGfxoETf3fDVnXMKK7JkMb32
如果谁遇到过像我一样的问题,就到上面的网址下载吧。。

楼主:
因为级别不够,回帖太快会出现如下提示:

所以,若不能及时回帖,请见谅

楼主:
板凳备用。。

网友:
avr/io.h

这是什么?

网友A:
winavr中才有 avr/io.h吧

IAR中不是很清楚!

要不换 AVRStudio 4.18 + winavr试一下!

网友B:
不如直接用现成的那个什么Mk来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avr中才有 avr/io.h吧

IAR中不是很清楚!

嗯。。我用AVR Studio 4.19 + WINAVR 试了
依然是那三句代码,出现如下错误:

按照网上说的修改各种设置
错误依然存在。。

我表示很无奈的说。。
之前用51,keil 从来不会有各种莫名其妙的错误
无论是和 Protues 联调还是用STC下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我用AVR Studio 4.19 + WINAVR 试了
依然是那三句代码,出现如下错误:

习惯了IAR。LZ到IAR的根目录下,看看相关的头文件就知道要包含什么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用现成的那个什么Mk来做啊

嗯。。我就是打算用这个开源项目的源码
我参考了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64837
里面电调不就是用MEGA8做的么?

我想先调试软件,编译没错误了然后再把整个源码进行编译
四句话编译都出错,整个源码放进去更编译不通了(事实也证明了有N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习惯了IAR。LZ到IAR的根目录下,看看相关的头文件就知道要包含什么文件了

嗯,我看了
可以包含“<ioavr.h>”来解决问题
但是还有N多其他的,比如: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avr/boot.h>
#include <avr/wdt.h>

并不是每个头文件都可以在IAR根目录下找到对应的头文件的
况且就算找到了,不同的头文件参数的设置不同,还要修改对应的程序变量。。工作量巨大
因为我做电调打算用的是开源的德国MK项目的电调
里面就包含上述IAR根目录下没有的头文件
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
所以。。打算放弃IAR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用AVR Studio 4.19 + WINAVR 试了
依然是那三句代码,出现如下错误:

我用AVR Studio 4.19 + WINAVR

使用AVR Studio 4.18 + WinAVR 试一下!
用AVRStudio 4.19就不行!

网友:
呵呵,我也是新人一枚,一起共勉吧!我打算用ARM做主控,在研究GPIO在linux下驱动的,电调先用现成的。

网友D:
找个现成的IO工程作为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现成的IO工程作为开始

谢谢你的意见
现在还不是IO工程的问题
我有51的基础,我看代码感觉AVR的IO操作和51差不了多少
区别就在于头文件的定义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软件的编译还没通过
这个问题不解决
其他的都无从谈起。。

楼主:
我真无奈了,是我太笨了么?
难道AVR就每一个好用的编译软件么?

今天再搞不出来就转战51了。。实在是没时间在AVR上折腾了

网友E:
这个问题的主要提示, /usr/bin/sh, sh这个命令没有找到,
如果是winavr的话, sh 在 util/bin/目录下,
我猜想,你是不是也装了其他的make工具环境, 比如 cygwin,

你尝试在avrstudio中,project Options里面,找到Custom Options
选则winavr的安装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的主要提示, /usr/bin/sh, sh这个命令没有找到,
如果是winavr的话, sh 在 util/bin/目录下,
我猜 ...

谢谢你的意见
我换了一个比较古老的版本。。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
我换了一个比较古老的版本。。可以了

    加油咯 慢慢弄出来会发现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加油楼主,我也在准备,想弄个四轴。学习下四轴的飞控算法。

网友F:
我用的是4.18+win avr,,,也出过莫名奇妙的问题,,,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安装目录引起的
avr软件安装路径都要是英文的,而且最好用它默认的路径安装,,,如果要改盘符也最好不要自己新命名,直接改最前面的C盘或D盘,,
我的上会出问题是因为安装路劲太深了,导致中断进不去,,很郁闷了几天,,最后重新安装默认路径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4.18+win avr,,,也出过莫名奇妙的问题,,,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安装目录引起的
avr软件安装路径都 ...

一般这些脾气古怪的软件我都是直接安装到默认目录的
不敢有一点怠慢
所有目录都是英文的。。

但即使如此,他们依然会发脾气。。o(╯□╰)o

楼主:
原来发表了之后就不能编辑了。。o(╯□╰)o
那占的沙发和板凳也没啥用了

今天看完了电调的代码
发现德国人做事真的是非常严谨
我本以为的一个简单的电调
看了代码才知道有这么多细节与方面要考虑到。。自叹不如

因为四轴升天计划只有半年的时间(即到今年9月30日之前务必结束)
鉴于时间紧张
那么计划要作出修改

一、利用手头的ARM版直接做主控测试各个模块
二、设计电路,刻板,制版
三、机架组装,调试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4月剩余时间:对现有ARM版移植UCOS系统,了解ARM板的配置情况
5月:购买各个模块,同时测试
6月:自己设计ARM飞控板
7月:刻PCB板,购买元件,焊接,调试
8月:购买机架,及各种其他装置,组装调试
9月:飞行调试

网友:
这个时间安排很紧啊,表示担忧。
个人觉得楼主应该集中力量攻克某一方面,电调什么的可以使用成品的。
这个项目本来就拼的不是硬件,看你软件实力。

网友:
我只能说计划没有变化快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意见
我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完成任务的。。

网友G:
4轴原理你懂么?

网友H:
图片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4轴原理你懂么?

不太懂的说
正在学习ing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片挂掉了。。。

是你网速太慢吧
我这看的好好的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你网速太慢吧
我这看的好好的额、、

今天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电调  飞控集成于一个板子上,然后一片STM32主控?    有没四轴群?可不可以留个Q什么的       ...

你说的应是该可以的
不过代码写起来可能比较费工夫。。

网友(2012-05-22):
楼主,时间上为你担忧哈!
最难的部分是控制器参数和姿态解算。
不知道你想做自控的还是遥控的?

网友:
话说  这个一年前我也想做 还买了电机和浆,结果算了下预算,发觉太花钱了就放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电调  飞控集成于一个板子上,然后一片STM32主控?    有没四轴群?可不可以留个Q什么的       ...

您想法不错,但是如果挂了一样东西,不就等于全挂了?
真挂了东西维修起来好像也不方便啊。

网友:
楼主,能公布你的Q不,我也想做四轴,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想加你好友一起交流,我的Q:452296864

网友:
留个名,以后持续关注,我也跟着学习一下啊,正有做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