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风速仪检测

楼主(2012-04-11):
在一个工厂拍到的超声波风速仪的检测车间

网友:
探头结构挺奇特的,有高清图不?

网友:
原理是超声对射然后测多普勒吧?

网友:
GILL的超声波风速?还是维撒拉的?

网友A:
也许是到达时差的测量方法.

求电路板大图.

示波器不错呢,DSOX2000系列? 再求示波器屏幕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到达时差的测量方法.

电路板大图不能提供

网友B:
LZ。这个是国内研发的还是代理国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到达时差的测量方法.

DSOX2012A 这个示波器不贵,一万出头点 用着挺顺手的,就是扑捉高频信号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个是国内研发的还是代理国外的?

我公司研发的,现在华锐,许继等风电整机厂都在使用

网友:
我也是做这个的 呵呵 我的QQ122541092  我们交流一下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大图不能提供

多谢!
换能器频率还挺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谢!
换能器频率还挺高的

100us/div,4周期/div,不就是40kHz么,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us/div,4周期/div,不就是40kHz么,很高?

zoon轴20us,应该是5us的周期吧... 200k应该差不多,40k的话可能做起来难度比较大
不过我之前看成主轴20us,zou轴5u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SOX2012A 这个示波器不贵,一万出头点 用着挺顺手的,就是扑捉高频信号不是很好 ...

捕捉高频信号不太好是指?

网友:
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D:
不是多普勒,只是风速不同时,空气密度也不同,超声波速度也不同。

好早在国外的学生做的final report上见过。。。。忘记文档号了。

网友:
200K的频率,国外不少厂家都是这个频,40k不容易做啊

网友E(2012-06-21):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我的QQ95402061。有机会合作下!

网友:
个人认为风速这东西很难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我的QQ95402061。有机会合作下!

网友:
你们先进,我还是做热膜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多普勒,只是风速不同时,空气密度也不同,超声波速度也不同。

好早在国外的学生做的final report上见 ...

超声波速度?
超声波的传输速度?

网友(2012-09-25):
应该是时差法测风速,十字交叉的超声波收发管,分别测出两个正交风向的风速,然后矢量合成能够得到风速和夹角。但是对不是水平的风的测量貌似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