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陀螺仪,mma7260加速度计,平衡小车

楼主(2012-04-11):
做平衡小车遇到很多问题,尤其在参数的处理上。

enc—03陀螺仪的资料给的是0.67mv/det/s,接一个9.1倍的放大器,用AD采集10位参考电压5V,,,,
转换公式   角速度=AD0*5000/1024/(0.67*9.1)*3.14/180
很郁闷啊,角速度最后咋用的是3.14的范围,而加速度计用的是180°的范围,,这也能一起融合最后得出当前车模的倾角吗??这不扯淡么
还的我的理解错了,,求大侠指教

mma7260加速度计    当前角度=AD1*180/(max-min)

网友A:
加速度计是三维矢量,在两轮平衡小车里最少也是二维矢量,你这个AD1*180/(max-min)是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计是三维矢量,在两轮平衡小车里最少也是二维矢量,你这个AD1*180/(max-min)是咋来的? ...

max是加速度计在小车正面朝上时的输出值,min是小车朝下时加速度计的输出值,,,零偏值是小车直立时加速度计输出
当前角度=(AD1-零偏置)*180/(Zmax-Zm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现在小车已经站起来了,,,,
你给的公式很有用,理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x是加速度计在小车正面朝上时的输出值,min是小车朝下时加速度计的输出值,,,零偏值是小车直立时加速 ...

还是不明白。
两轮平衡小车只有二维空间自由度,加速度计输出取XZ两轴的值,arctan(X / Z)才能得到倾角。
你的公式只有AD1一个变量,不知道你怎么算得出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明白。
两轮平衡小车只有二维空间自由度,加速度计输出取XZ两轴的值,arctan(X / Z)才能得到倾角。 ...

只用Y轴就可以了,,,y轴的输出就相当于重力加速度在小车倾倒的方向的分量,,,物理里学的,,Y=g*sin@,,@即为所求倾角
我这网速超垃圾,,很想给你传个图片看看,,,可是网速,,能把人急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Y轴就可以了,,,y轴的输出就相当于重力加速度在小车倾倒的方向的分量,,,物理里学的,,Y=g*sin@ ...

加减速时就不能这么算了。

网友C:
做的是Freescale 智能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是Freescale 智能小车?

恩,,,遇到很多问题,,
小车能站了,但是速度控制不了,还是往一个方向跑,,调不成0,,,
可有高见,,,指教指教

网友D:
你用的官方策略还是其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官方策略还是其他的呢?~

官方的,,,速度调节很微弱,,而且加进去了还会导致车模震荡,,

网友E:
你好,我也用了ENC03,用的是龙丘的模块,但是我不知道他接了多大的放大器呀,可以帮我看下吗?下面有图

网友E:
额贴不来图,用的是LM393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贴不来图,用的是LM393

哦,一般是9.1的放大倍数,其实9.1也是不准确的,那是理论值,具体的值可以通过实验测出来
你先按9.1的放大倍数带进去,看看角度跟踪好不好(在上位机监控里看),如果出现延迟的话就把放大倍数加大一点,相反的话减小一点

网友F(2012-05-13):
xiaoniu 你好 我是刚刚接触平衡车的 最近买了个enc-03和mma7260 手里现在有一个51的开发板 想在其上使用这两个传感器 现在已经能够驱动起enc-03 能采集到数据 但是很多方面都没有人给予方向 希望能与你探讨一二 不知可否 我的qq 149352420  我希望作完这套平衡系统中 将我的研究开源给大家一起研究改进 具体咱们可以在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xiaoniu 你好 我是刚刚接触平衡车的 最近买了个enc-03和mma7260 手里现在有一个51的开发板 想在其上使用这 ...

51不带AD转换的,AD最好精度超过10位,,很麻烦,而且速度也是个问题,也没有pwm驱动电机就更麻烦了,,。。。用光码盘采集速度要用到捕捉,,,,
啊!1!你考虑考虑用51太麻烦了吧,,你要觉得这都没问题的话,,,,我支持你,,呵呵,,我qq731149482

网友(2012-10-16):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也用了ENC03,用的是龙丘的模块,但是我不知道他接了多大的放大器呀,可以帮我看下吗?下面有图 ...

我也是买的 龙丘的模块   现在还是没搞定  大哥能指导一二吗 他那个放大多少倍????

网友:
智能车,电磁组……做过。呵呵…………

网友:
平衡车放在飞行版块里,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2014-08-23):
表示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