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usb技术HID求助

楼主(2012-04-11):
我是准备用Atmega128来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然后用usb和pc的软件传输,因为HID类不用自己编驱动,所以我选择了用HID。 我在config.h和makefile里面已经设置好引脚信息那些了,但是在电脑上显示的是 unknown device。 我用的"\vusb-20120109\circuits\with-zener.png"里面这个图做的外围电路,然后改了IO口。我是照着这个来学的(blog.csdn.net/alai7150/article/details/4932236)

网友A:
不客气的说,从你问问题的描述,我认为你面前还不具备做这个东西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的说,从你问问题的描述,我认为你面前还不具备做这个东西的能力。 ...

这个真的不太了解,所以在学嘛。。。请斑竹指教,现在可以识别了,但报告描述符的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2012-10-24):
一般出现unknown device 最可能是电路问题,我刚开始也遇到这个问题,搞了好几天都是这样,最后要放弃时 后来我换了两个1n4148管  好了
不要放弃,把这个搞的稍微像样点可以扩展做很多东西
什么采集啦控制啦联网啦etc

网友:
学学吧http://blog.csdn.net/alai7150/article/details/4932236

网友:
晕.居然敢用这做产品.还是用有硬件USB的吧.

网友(2013-05-08):
lz现在解决问题了吗?我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