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法生成双极性SPWM,2路PWM如何交替驱动H桥的左右臂?

楼主(2012-04-11):
用MCU编写程序(软件法)(相对于专用正弦波生成芯片)生成双极性SPWM,2路PWM如何在半个正弦波周期内交替驱动H桥的左右臂?如果是使用STM32芯片的话,定时器的2路通道(每路是互补输出的)如何设置各自的占空比呢?如图:

楼主:
有人邦一下么?

楼主:
咋就没人回复呢?!

网友:
纯软件的效率太低,死区需要定时期自己弄,每个引脚的状态也需要自己去调整。

楼主:
也并非“纯软件”,是利用的MCU的定时器的PWM输出功能啊,它们具有死区编程功能,象STM32还有PWM互补输出及死区可编程的功能

网友:
您好  我是新手。。看到您这个帖子想问问您知道我这样的波形该怎样产生吗?两路信号相位差90度,频率占空比相同可调。。。

网友(2012-09-21):
两路互补即可。

网友(2013-05-24):
怎么用DSPIC30F3011输出SPWM

网友(2013-07-22):
我也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没高手解答?可惜了这贴。

网友A:
如下图, 应该能看明白了吧

网友B(2013-08-21):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 应该能看明白了吧

请教ls此文件名或链接,学习下,谢谢

网友:
两路互补+正死区
建议看下电力电子的课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ls此文件名或链接,学习下,谢谢

电脑上找了好一会儿了,没找到, 不知道存在哪了,还是已经删除了, 抱歉哈
只找到 microchip  的  “AN1279”  文档, 你去microchip网站上找找看有帮助不。

网友:
AN1279 - offline ups

没找到讲spwm的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找了好一会儿了,没找到, 不知道存在哪了,还是已经删除了, 抱歉哈
只找到 microchip  的  “AN1 ...

谢谢。

下载了AN1279 - offline ups

没找到讲spwm的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