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颗电动车充电器芯片型号?

楼主(2012-04-11):
有一个电动车智能充电器,PCB板上一颗芯片,上面没有字,谁知道这颗芯片是什么型号?据说是定时用的。

网友:
定时用的?难道是17555

网友:
难道是三5定时器的改良版?

网友:
三5定时早就有三脚的了

楼主(2012-08-07):
已经知道型号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知道型号了,谢谢各位。

请告知啥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