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救救我电脑!电脑速度超慢,硬盘读写速度才2M/S

楼主(2012-04-11):
我电脑运行超慢,经常蓝屏。有时候拔插U盘也蓝屏。

后来用硬盘测试工具测试 发现硬盘读写速度才2M/S,正常电脑是50-120M/S。
开机过程要3分钟,我都快崩溃了。

硬件台式机,串口硬盘。具体型号等不知道。
系统为XP。

1、已经换过硬盘了,问题依旧。说明硬盘OK!
2、换过电源,还是没用。
3、BIOS复过位,也没用。
4、电脑清理灰尘也没用。
5、重装系统也没用。
6、以前出现问题时拔插硬盘连接线SATA后重启后测试硬盘读写速度偶尔可以正常50-60M/S;
    但是现在就是再怎么弄运行速度很慢。

不知道坛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求帮助。

网友:
看着状态,换台新的吧。

网友:
换跟新线看看

网友:
可能性比较高的是主板关键接口的电源滤波电容废掉了

不过,如果主板本身就是一般甚至劣质货色的话,最好别尝试修了,小心修砸了连你 CPU 内存显卡一起烧……

楼主:
我也觉得是主板出问题了,看样子要换主板咯!
我主板是老古董,也该退休了!

网友:
HDtune有"健康"项
若SATA线损坏 C7项Ultar DMA CRC计数错误会有记录
例如我的

网友:
换SATA线,再接主板其他sata口试试。

楼主:
硬盘串口线是新的,一个警告都没有

网友:
也可能是ATX电源太垃圾。

楼主:
主板的其他sata接口都试过了。悲剧啊!@

楼主:
电源都换过了,没用!,请看楼主位,能试的方法都试了。
就差换主板 CPU  内存条了。

网友:
那就只能怀疑内存和主板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电脑吧

网友A:
前段时间刚帮别人弄同样问题的电脑,是主板的SATA接口有问题了。应急下用IDE转sata接口板解决。

网友:
是不是有毒呀。试试用光盘启动再杀杀毒。一般不太可能这样低的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刚帮别人弄同样问题的电脑,是主板的SATA接口有问题了。应急下用IDE转sata接口板解决。 ...

sata接口 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我之前有几次换SATA 接口后正常了。
但是最近不管插哪个SATA接口都没用了。用别的SATA接口硬盘转 USB后测试 硬盘的读写速度都很慢,2-3M/S

网友:
直接更换主板吧!还要犹豫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ata接口 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我之前有几次换SATA 接口后正常了。
但是最近不管插哪个SATA接口都没用 ...

我可以确定了
是我遇到的那种情况
在系统里面有选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sata接口 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我之前有几次换SATA 接口后正常了。
但是最近不管插哪个SATA接口都没用 ...

进系统属性
进 硬件 - 设备管理器
里面有选项 IDE ATA/ATAPI 什么的
每个都点开看
高级设置里面
设备0
设备1
都有传送模式
如果不是DMA模式
你的速度慢就是这个问题了

如果在选项那里没有DMA模式可选
就在网上找一下 弄一弄 设置成DMA模式就行

我以前也是电脑启动速度奇慢
后来换SATA口变好
最后把奇慢这个SATA口弄好了(还以为是硬件问题)
这是偶然事件 系统发现SATA设备出错 自动降速了

网友:
很简单 用u盘启动 (把硬盘拔掉) 看看卡不卡(读u盘里的东西) 如果卡那就是主板内存的问题了

在用光盘启动一下,检测一下内存.看看内存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属性
进 硬件 - 设备管理器
里面有选项 IDE ATA/ATAPI 什么的

非常感谢hpjywd !
我卸载驱动重启2次后好了,电脑速度马上快了好多,开机速度只要1分05秒!!
放上我的操作步骤,希望能帮到有碰到同样问题的人。

卸载驱动后重启,重启后系统又会提示重启。重启2次后就ok了,又默认转为DMA模式了

楼主:
放上参考的链接:
http://blog.csdn.net/sandy33/article/details/1243720

网友:
很时显,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hpjywd !
我卸载驱动重启2次后好了,电脑速度马上快了好多,开机速度只要1分05秒!!
放上我的 ...

呵呵 正好我遇到过这个故障
不用谢谢 互相帮助哈

网友(2012-06-22):
原来系统发现SATA设备出错 自动降速了,造成硬盘读写速度变慢了。我的电脑正好碰上这样的问题,如法炮制,我把两个IDE通道卸载了,重启2次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