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人:栈会不会被MDK特意放到所有全局变量的后面去

楼主(2012-04-11):
我一直认为,Keil MDK中的链接器会特意将栈放到RAM中的所有的全局变量之后,但是现在有一位同仁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的观点是:栈空间不一定要放在全局变量后头,就算碰巧被链接器放在后面也是巧合

希望高人可以为我等菜鸟上一课,讲解讲解。。。

此一帖的具体起因见: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p;extra=#pid5736798

网友:
你的看法不对,自己实验一下就知道了。

为了栈定义,MDK/RVCT专门在Scatter中有如下语法:
MAIN_STACK          0x20000000+2*1024   EMPTY   -2048
{}

楼主:
有结论了,我是错的,
"bluelucky"大侠的观点是对的,即“栈空间不一定要放在全局变量后头,就算碰巧被链接器放在后面也是巧合"

网友A:
栈的尺寸、位置都是可以指定的。
一般栈放在ram的最高端(这不是碰巧),主要是因为栈是向下(低端)生长的,放在高端可以较好地避免栈溢出带来的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栈的尺寸、位置都是可以指定的。
一般栈放在ram的最高端(这不是碰巧),主要是因为栈是向下(低端)生长的 ...

”一般栈放在ram的最高端(这不是碰巧),主要是因为栈是向下(低端)生长的,放在高端可以较好地避免栈溢出带来的副作用。“

我以前也是你这种想法,不过,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建议看看下面的帖子里面的内容: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p;page=1#pid5736964

尤其看一下,bluelucky和dr2001两位大侠的回帖,,你的看法会改变的,,,

网友:
标记一下,等仔细研究一下再来回复!

网友B(2021-04-13):
引用 楼主:
”一般栈放在ram的最高端(这不是碰巧),主要是因为栈是向下(低端)生长的,放在高端可以较好地避免栈 ...

这个帖子的链接还能找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的链接还能找到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6578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65782-1-1.html

谢谢,我已经在你的帖子里找到,

网友:
keil我不知道, gcc都是在lds文件里指定的, 你的lds文件里怎么写它怎么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