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请教您关于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4-11):
马老师,您好,两个问题想请教您:
    1.利用您《原理与应用实践》书中的一个USART应用的完整示例,写了一个M16接收命令包然后根据不同命令在发给上位不同信息的程序,可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实验发现,比如命令格式为:02 2a 2a 34 03,当我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送给M16时,它有回应;若将这5个字节一起发送,无回应。调试后发现UCSRA寄存器中DOR位置1,接收数据溢出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2.关于接收中断问题,您书中说USART接收完成RXC位只有在转入执行该中断才由硬件清理,否则手动写“1”。那请问,为了防止误操作,是否有必要在打开RXCIE接收完成中断允许位 之前先将RXC位写一个逻辑“1”。(事实上,我做得东西232总线上总有有大量数据,对于M16只需从中接收发给它的命令,比如命令格式为:02 2a 2a 34 03,接收到后关RXCIE,M16做处理,然后向上位机发应答,应答发完后再开RXCIE,所以想到2个问题)
    期待您的解答,谢谢 :)

网友:
我做得东西232总线上总有有大量数据,对于M16只需从中接收发给它的命令,比如命令格式为:02 2a 2a 34 03,接收到后关RXCIE,M16做处理,然后向上位机发应答,应答发完后再开RXCIE

你的通信协议包的格式是如何定义的?软件应该根据协议格式调整。协议包的格式制定非常重要,定义的好,程序编写就简单。
我的教材中有实际应用的例子,请认真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