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电路 给分析下电流 初学乍练

楼主(2012-04-11):
电路中I1 - I6各个支路的电流值是多少

网友A:
好像各个点的电压互相矛盾

网友:
好像是有点矛盾
I4 = 1.65 / 1.65K = 1MA
I2 = (2.4 - 1.65) / 750 = 1MA
于是 I3 = 0
I6 = 1 / 1K = 1MA
I5 = I6 = 1MA

I1 + I2 = (10-2.4) / 7.5K = 1.01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MA
I1 = 0.01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MA

网友:
I3=0,I6=1MA矛盾。

网友:
就是把I1和I3认为是0,忽略不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各个点的电压互相矛盾

是的,根据电阻的串联 标注的电压是错误的

网友:
楼主重复发帖了!

网友:
这是不是电子艺术书上的例子 啊

网友:
但是它的电阻标了误差了.......没有矛盾......

网友:
the current going through the resistors is (about) 1ma, assuming the transistors have sufficient beta.

that means Q1's base is at 1.65v. minus 0.65v Vbe, it gives 1v over the 1k resistor on Q1's emitter.

网友:
是矛盾的  前一个帖子里面计算过了

网友(2015-08-05):
以Ie=Ic+Ib理论而言
LOAD = 1mA
那1K电阻端电压就不可能是1V
楼主是来乱的吗?

网友(2017-03-19):
楼主这个应该是近似的吧,认为Ib=0才有可能出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