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在KEIL4.20上编译不过

楼主(2012-04-11):
如题,错误提示见图:
KEIL是已经和谐过了,可以编译其他MDK工程,请高手解疑

网友:
这分明是和谐的不对嘛,已经提示了啊

INVALID LICENSE

楼主:
可是我用KEIL编译其他工程都没问题啊

楼主:
不知楼上的意思是说要安装这三个License吗,可是我怎么只能添加一种License,还请明示...

楼主:
RL-arm的添加上了,但是PK51开头的那个应该选哪个选项呢

网友:
为什么要使用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