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中蜂鸣器为什么不响

楼主(2012-04-11):
这个是仿真图  为什么蜂鸣器不响
#include<reg52.h>
sbit BEEP=P1^5;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x,y;
        for(x=0;x<i;x++)
                for(y=0;y<120;y++);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20);
                   BEEP=!BEEP;
          }
          BEEP=1;
}

void main()
{
         while(1)
         {
                 beep();
         }
}

网友:
时间太短了吧,直接beep()
                          {beep=1}试试

网友A:
楼主,你试试不用单片机,把蜂鸣器换成电压表,看单片机到底有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试试不用单片机,把蜂鸣器换成电压表,看单片机到底有没有输出

单片机有输出的  我看的出单片机电位的变化。我觉得我的程序没问题 ,感觉是不是接线哪有问题啊。
求指导啊,有没有大神给我解释下

网友B:
电脑的喇叭打开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喇叭打开了没有?

打开了  我还在放歌呢  呵呵.  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要设置声音的

网友A:
电阻值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值多大?

6.3欧,三极管我随便选的一个  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A:
你在蜂鸣器上连一个电流表,看有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蜂鸣器上连一个电流表,看有没有电流。

有电流 0.28

网友:
可能你这个是无源蜂鸣器要加方波或者交流电才响;

网友:
要记得选择既有仿真模型又通过声卡输出的那个BUZZER,哈!

网友:
protus会在蜂鸣器的两个端口显示高低电平的,电平对了就代表电路没错。仿真的蜂鸣器本来就不会响

网友C:
没设置对蜂鸣器的参数!看下图设置吧,应该能出来你要的效果!

网友:
先查软件后硬件

网友:
你确定你选择的BUZZE是使用声卡输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设置对蜂鸣器的参数!看下图设置吧,应该能出来你要的效果!

我发现问题了,的确是参数没设对。 控制电压默认的是12v ,我也没改,我用电压表测了一下电压只有2.5v左右,我改成了3v就可以了。
我还想问一下外面卖的蜂鸣器一般是几伏的,我想做个设计参加学校的电子设计大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问题了,的确是参数没设对。 控制电压默认的是12v ,我也没改,我用电压表测了一下电压只有2.5v左 ...

一般的是5V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问题了,的确是参数没设对。 控制电压默认的是12v ,我也没改,我用电压表测了一下电压只有2.5v左 ...

楼主什么学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学校啊?

武汉纺织大学

网友:
外面的蜂鸣器 5V 和 3V 的都有,一般以5V 居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武汉纺织大学

我有同学在武汉的 地质大学,我在南京上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同学在武汉的 地质大学,我在南京上学。

呵呵  我也有同学在南京上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同学在武汉的 地质大学,我在南京上学。

留个qq号交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个qq号交流一下吧

扣扣1402990543

网友(2012-06-14):
不行用speake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