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22问题!高手看看

楼主(2012-04-11):
做了个2822音频放大器,
出现了问题,
喇叭咚咚响的。

网友:
看不见电路图
没法帮你~~~~~~~~~~~~~~

网友:
图片挂了,不知道真象

网友:
图片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楼主参数调配问题

网友:
那个2822真的不想说它了!手机离它老远都还有干扰!

楼主:
看看,我又重发一遍

楼主:
怎么连自己发的都看不见?

楼主:
成功了,电路图是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97&S6&TPjpg

网友:
楼主。你发那么多,我一张都没看到。。。

网友(2013-01-13):
2822M增益比较大。建议用LM386.增益调在20db就行了

网友:
2822就4个电容就可以工作

网友:
这种图要按照数据白皮书里面的标准图来制作最靠谱了,网上的图多多少少会有点问题。

下面是pdf里面的图,按图制作不会有错。

网友(2013-03-23):
2822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一个片子。
当年哥也玩过,呵呵...
标准线路,焊好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