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 USBxpress 接收数据

楼主(2012-04-11):
我在用VC++6.0打算为C8051F320编写了一个上位机软件,通过PC给MCU发数据可以,如程序
void CUsb_LedDlg::OnLedon()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SI_STATUS status = SI_SUCCESS;
        DWORD dwBytesSucceed = 0;
        DWORD dwBytesWriteRequest =8;
        BYTE Out_Packet[8]={0xA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status = SI_Write(m_hUSBDevice, &Out_Packet, dwBytesWriteRequest, &dwBytesSucceed);

        if (dwBytesSucceed != dwBytesWriteRequest || status != SI_SUCCESS)
        {
                CString sError;
                sError.Format("Error writing to USB.\nWrote %d of %d bytes.\n\nApplication is aborting.\nReset hardware and try again.", dwBytesSucceed, dwBytesWriteRequest);
        }

}
但是当我通过MCU给PC发数据时,这样写可以吗?
void CUsb_LedDlg::OnButtonRx()
{
        SI_STATUS status = SI_SUCCESS;
        DWORD dwBytesSucceed = 0;
        DWORD dwBytesWriteRequest =8;
        BYTE In_Packet[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status = SI_Read(m_hUSBDevice, &In_Packet, dwBytesWriteRequest, &dwBytesSucceed);

        if (dwBytesSucceed != dwBytesWriteRequest || status != SI_SUCCESS)
        {
                CString sError;
                sError.Format("Error writing to USB.\nWrote %d of %d bytes.\n\nApplication is aborting.\nReset hardware and try again.", dwBytesSucceed, dwBytesWriteRequest);
        }
        if(In_Packet[0] != 0x00)
        {
                MessageBox("正确,数据连接了","welcome",NULL);
        }
        else MessageBox("错误,没连接","welcome",NULL);

}

上面只是验证一下收没收到数据,可是一点按钮他就卡了。没反应了。PC给MCU发送各种数据都正常。我只是想通过它验证接收数据正常与否。这样写对吗?
单片机上面的中断估计对的。
void         USB_API_TEST_ISR(void)        interrupt        16
{
        BYTE        INTVAL        =        Get_Interrupt_Source();        //        Determine type of API interrupts
        if (INTVAL & TX_COMPLETE)
        {
                Block_Write(In_Packet, 8);
        }
        if (INTVAL & RX_COMPLETE)
        {
                Block_Read(Out_Packet, 8);
        }
}
要用定时刷新????还是怎么改,求例程,求大侠。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啊。。。。。。。。。。。。。。。。。。。。。。
崩溃啊,两天了。

网友:
顶…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2-05-11):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F320自带的例子 ,发送和接收都要有个数组来存储数据的,你好像只有In_Packet,没有Out_Packet【】;你下位机程序编写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
好吧,这个我做好了,只有一个经验,欲速则不达。

网友(2012-07-10):
我也在做这方面哦,在数据不多的情况下比如130个数据,一切都很好。。。可是我现在要传1000个数据,或许更多的数据,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大家有什么办法呢?我把数据定义为xdata In_Packet[500]后,USB都不可以识别了,数据太多必须要存在外部RAM里吧。。。怎么办呢?谁有传过大量的数据呢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是应用在F320+CC1100无线收发数据上,原先也卡死,后来发现问题,你的收发数据时序不对。我的QQ 663875089,可以细聊。

楼主:
谢谢ls,这是我一个很早让做的项目,已经解决了。。。。my QQ 1005422841,一起进步,一个热衷微处理器的潜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