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电路 运放选择 求指导

楼主(2012-04-11):
全波整流电路中运放的选择有什么要求吗???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貌似只有AD828出来的效果较好,但是AD828太贵了而且不好买,请问论坛里的高手,可以用其他的运放代替吗?求指导,谢谢!

网友A:
不懂LZ说什么,全波整流电路为什么要运放??

网友B:
EL2244,5块左右,比较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LZ说什么,全波整流电路为什么要运放??

精密全波整流,运放用来消除二极管压降。

网友:
呵呵,这个还真不懂,只知道有同步整流效率比较高

网友:
这个运放全波 不太理解,电路图的走向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2244,5块左右,比较好买。

你好,EL2244在Multisim里找不到,没法仿真效果,请问怎么实现全波整流的啊

网友C:
这个看要求了,信号的频率和幅度不高的话(比如工频),随便一个什么运放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要求了,信号的频率和幅度不高的话(比如工频),随便一个什么运放都可以

嗯,信号频率大概在500KHz,幅度到没什么要求,我试过好几款运放,感觉还是AD828效果最好,可就是太贵了而且不好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EL2244在Multisim里找不到,没法仿真效果,请问怎么实现全波整流的啊

比较一下AD828和EL2244的参数就知道了,这还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一下AD828和EL2244的参数就知道了,这还用仿真?

我去看了数据手册,EL2244可以替代AD827,相信也可以用在这个电路的,先谢过啦,还是论坛里高手多啊,我自己琢磨了好久也没解决的。

网友:
用TLC2252试试,价格5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