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的判忙操作疑问

楼主(2012-04-11):
请教各位前辈,对NAND Flash操作判忙时,设计一下3个宏定义
#define NF_WAITRB() {while(!(rNFSTAT&(1<<0)));}  //等待Nand Flash不忙
#define NF_CLEAR_RB()  {rNFSTAT |= (1<<2); }   //清除RnB信号
#define NF_DETECT_RB()   {while(!(rNFSTAT&(1<<2)));}  //等待RnB信号变高,即不忙
按照芯片手册理解不是只用判断NFSTAT寄存器的0位RnB就可以吗?怎么程序中只用了NF_DETECT_RB()呢?
NFSTAT的第二位不是控制是否检测RnB吗?怎么可以用来检测判忙呢?
我用的是s3c2440,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明白了,是中文手册把第2位的作用写错了,改为的意义如下:
When RnB low to high transition is occurred, this value set and
issue interrupt if enabled. To clear this value write ‘1’.
0: RnB transition is not detected
1: RnB transition is detected
Transition configuration is set in RnB_TransMode(NFCONT[8]).

网友A(2012-07-07):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是中文手册把第2位的作用写错了,改为的意义如下:
When RnB low to high transition is occurred, ...

能把你的nand  flash程序给我发一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你的nand  flash程序给我发一份吗

留个邮箱,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发给你

1533579290@qq.com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