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室大棚7*100的空间要进行加湿操作,求经济的方案。

楼主(2012-04-11):
一个温室大棚7*100的空间要进行加湿操作,求经济的方案。
搜了一下网络,有超生波加湿有离心加湿,不知道哪种好
有用过的没有
求产品

网友:
拿个锅子烧柴加湿~

网友:
雾化喷头,接上水管就能用。控制时间的话价格定时器和电磁阀即可。TB一搜一大把。

网友:
烧热水吧,类似加湿器那样

网友:
如果是完全自动化,3楼方案,半自动化,2楼方案。

楼主:
超声波加湿 离心加湿哪个好。
喷雾会增加泥土的湿度,不适合

网友A:
印象中大棚里都是比较潮湿的,还用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大棚里都是比较潮湿的,还用加吗?

网友:
最好的方案还是用喷头,烧柴会导致大棚内CO2浓度过高!

网友:
离心加湿吧,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