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系统用什么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12-04-12):
rt,希望给个链接,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win7 32bit的串口调试助手在64bit上基本上都能用的啊!
传一个自己最常用的吧。

网友:
WIN7 64位,我用得很不方便,最后还是换回32位~~~

楼主:
谢谢Winterfairy 。我也不想用64位的呢,系统驱动是64位的。

网友(2013-04-12):
window7  64bit 能用

网友:
一般的串口调讯软件都可以呀

网友(2013-07-08):
自己写一个。

网友(2013-08-07):
谢谢分享了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2013-11-21):
好東西的,很好用的。

网友(2014-12-10):
已经下载了  很好用  谢谢

网友:
我在用AccessPort,不过有时候还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