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ora12 linux忘记root密码 求助

楼主(2012-04-12):
虚拟机:virtualBox
系统:fedora12
默认是 命令行 界面登陆。

现在忘记root密码了,其它的用户密码也忘记了。完全无法登陆了。

各位 有没有办法帮我改掉root密码?

谢谢了!

楼主: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楼主:
我是用 虚拟机启动 按F12

选择CD_ROM,进入GRUB。

选择你想恢复密码的操作系统, 按"e"键.
使用方向键选择以"kernel /vmlinuz"开头的那一行, 按"e"键, 进入命令编辑画面.
在命令的最后键入空格和数字"1", 然后回车, 再按"b"和回车键。

然后根据提示输入“I”就可以进入下个界面。
现在你已经进入shell命令行, 使用“passwd root”命令来更改root密码, 使用reboot来重启计算机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喜欢自问自答
话说没人回帖挺失落的。。。

网友:
这也行?  有空试试

网友A(2014-09-09):
貌似记得《鸟哥的linux私房菜》上讲了这个找回root密码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记得《鸟哥的linux私房菜》上讲了这个找回root密码的方法

是的,当时入门Linux就是看的这本书

网友:
以前用这个办法把学校机房里面几乎一般的Linux密码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