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红外解码连加减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12):
大虾们好,我在本论坛里面找了一个定时器来解红外遥控器的解码程序,单步按下遥控器时,功能正常,但是进行连加、减操作后,再按其他的无用的遥控器上面的某个键时,他会随连加减的动作再来一次动作(之后再按时,才会变成无动作),程序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如果不用练加减功能,遥控功能完全正常,程序代码如下:

采用松翰的单片机;4MHz
sn8f27e65

#define T0C_INIT 0X83     //SET TIME 0.125mS  ,内部FCPU/4分频    MAX=256uS, MIN=1uS
#define T0M_INIT 0X60     //内部FCPU/4分频  MAX=256uS, MIN=1uS

#define REMOTE_OK     1
#define REMOTE_FAIL   0
#define IR_REPEAT_OK  1

#define IR_USER        0X00    //用户码
#define IR_USER_SHIFT  0XF7    //用户反码

#define IR_BASE_TIME 125

uchar rCodeTime,rCodeCnt;
uchar rIrData,rIrData1,rIrData2,rIrData3,rIrData4,rIrRepeat;
uchar rMute_dat,rMute_vol,rMute_dat_dealy,rMute_Delay;
uchar rDisp_Bai_Buf,rDisp_Shi_Buf,rDisp_Ge_Buf,rDisp_Interrupt1;      //显示的个、十、百位数据
uchar rDisp_Ms,rDisp_S;

struct _bit
{
        unsigned bi0:1;
        unsigned bi1:1;
        unsigned bi2:1;
        unsigned bi3:1;
        unsigned bi4:1;
        unsigned bi5:1;
        unsigned bi6:1;
        unsigned bi7:1;
};

struct _bit b;

//#define IR_REPEAT           (b.bi0)   //遥控器连码标志,=1连码,=0没有连码
#define IR_OK               (b.bi1)   //=1解码成功,否则失败
#define HEADCODE_RECED      (b.bi2)   //=1头码接收成功,否则失败
#define IR_DEALED           (b.bi3)
#define Irprot_LastState    (b.bi4)
#define MUTE_FLAG           (b.bi5)
#define MUTE_DISP_FLAG      (b.bi6)

void t0_init_set_ir(void)
{
        T0M = 0X00;
        FT0IEN = OFF;   // 禁止T0 中断。
        FT0IRQ = OFF;   // 清T0 中断请求标志。

        T0M = T0M_INIT;
        T0C = T0C_INIT;

        FT0IEN = ON;    //开启T0 的中断功能。
        FT0ENB = ON;    //启动T0 定时器

}

void remote_rx(void)
{
        rCodeTime++;
        if(rCodeTime >= 80)
        {
                rCodeTime = 80;
                HEADCODE_RECED = REMOTE_FAIL;        //80*125us=10ms时间未接收到低电平信号则清头码接收标志位
                IR_DEALED = 0;
        }

        IR_IO = 1;                                                    //先给该口付1
        if(IR_IO == 1)
        {
                Irprot_LastState = 1;                        //置接收端口为1状态标志
        }
        else                                                            //该口出现了低电平证明有可能是收到红外信号
        {
                if(Irprot_LastState)   //出现低电平后如证实之前出现高电平,证明确实是有红外信号
                {
                        Irprot_LastState=0;//  将接收状态清0

                        if(HEADCODE_RECED)   //查询是否已接收过头码。有就进入解码,无就进入头码(4.5ms计时)
                        {
                                if(rCodeTime>OneMin && rCodeTime<OneMax)  //若头码已接收过,则判断当前接收的是1码或0码   //FTM2->8-<16-11(125*11=1.375,示波器读出0为0.8ms\1为1.6ms)
                                {                                                                                                    //HFJ->15-<21--11(125*15=1.875,示波器读出0为1.2ms\1为2.4ms)
                                        rIrData |= 0x80;  //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大于125us*11=1.375ms,条件满足则接收的为1码
                                }

                                else if(rCodeTime>ZeroMin && rCodeTime<ZeroMax)  //HFJ->6-<12
                                                                                                    //FTN2->3-<8
                                {
                                        rIrData &= 0x7f;  //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小于125us*12=15ms条件不满足则接收的为0码
                                }
                                else
                                {
                                        rIrData1=0;
                                        rIrData2=0;
                                        rIrData3=0;
                                        rIrData4=0;
                                        HEADCODE_RECED=0;
                                }
                                //==================================================
                                switch(rCodeCnt)
                                {
                                        case 7:  rIrData1=rIrData; rIrData=0;
                                        case 15: rIrData2=rIrData; rIrData=0;
                                        case 23: rIrData3=rIrData; rIrData=0;
                                        case 31: rIrData4=rIrData; rIrData=0;

                                }

                                rIrData >>= 1;
                                rCodeCnt++;
                                if(rCodeCnt == 32)
                                {
                                        rCodeCnt = 0;
                                        rIrRepeat=0;     //第一次解码成功后,连续吗变量清0
                                        if(!IR_DEALED)
                                        {
                                                IR_OK = REMOTE_OK;
                                                rIrRepeat = 0;
                                        }
                                }
                                rCodeTime = 0;      //接收完,将时间清0
                        }
                        else
                        {
                                if(rCodeTime>=HeaderMin && rCodeTime<HeaderMax)  //30   46(FTM2--3.750~5.750计的是低电平+高电平的总时间,即两个下降沿时间.示波器读出是4.9ms)
                                {                                                                  // 80   120(HFJ--10~15ms 计的是低电平+高电平的总时间,即两个下降沿时间.示波器读出是13.6ms)
                                        HEADCODE_RECED = 1;
                                        rIrRepeat++;
                                }

                                else
                                {
                                        HEADCODE_RECED = 0;
                                        rIrRepeat = 0;
                                }
                                rCodeCnt = 0;     //如果是第一次进入则将码计时时间rCodeTime与码位rCodeCnt清0
                                rCodeTime = 0;
                        }
                }
        }
}

void ir_scan()
{
        if(IR_OK == REMOTE_OK)
        {
                IR_OK = REMOTE_FAIL;
                if(rIrData1==IR_USER && rIrData2==IR_USER_SHIFT)
                {
                        if(rIrData3 == IR_MASTER_VOLATE_MUTE)
                        {
                                mute_Function();
                        }

                        if(MUTE_FLAG == MUTE_OFF)
                        {
                                if(rIrData3 == IR_VOLATE_LOUD)
                                {
                                        LOUDNESS_IO = !LOUDNESS_IO;
                                }

                                else if(rIrData3 == IR_VOLATE_3D)
                                {
                                        AUDIO_3D = !AUDIO_3D;
                                }
                                volume_adj();
                        }
                }
        }

        //------------------------连加开始----------------------------  问题就出在此处连加减功能,不知道是何故??? 望高人指点
        if(rIrRepeat == 27)
        {
                if(MUTE_FLAG == MUTE_OFF)
                        volume_adj();
                rIrRepeat = 23;
        }
}

void main()
{
   t0_init_set_ir() ;

   while(1)
{
ir_scan();
}

}

        void __interrupt[T0_INTERRUPT_ADDR] T0_Inter(void)   //IR  125us interrupt
        {
                FT0IRQ = 0;
                T0C = T0C_INIT;

                remote_rx();

        }

楼主:
没有人来?????????????????????????

网友(2014-07-03):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代码改了好几次,也未解决~~~~~~~~~~~~~郁闷

网友(2014-09-12):
看遥控器输出是怎么回事

网友:
老实说,一般网友哪有那么多时间来研究你的代码,关键还得自己来调试,建议楼主搞个仿真器,问题就能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