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20转DC24V 怎么转?

楼主(2012-04-12):
DC220V转DC24V  怎么转?   负载是一个24V的电磁阀,3.1W,    我串了个50W,1.5K的电阻,温度高的吓人。
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便宜方案。谢谢

网友A:
用串行开关电源即可,或者你可以用现有市场上的高压LED驱动芯片;价格也不高.类似于XL5002芯片等

网友B:
干嘛还去转换,直接用220V的电磁阀就得了.还可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还去转换,直接用220V的电磁阀就得了.还可节省成本.

现场不允许用220的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行开关电源即可,或者你可以用现有市场上的高压LED驱动芯片;价格也不高.类似于XL5002芯片等 ...

谢谢  我找下资料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场不允许用220的电磁阀

这个就更简单了,用一个220V的继电器隔离转换就OK了,即用继电器去控制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更简单了,用一个220V的继电器隔离转换就OK了,即用继电器去控制电磁阀. ...

24V怎么来   这个是电厂设备里面的,为的就是防止交流停电。电厂的直流是不会停电的

网友:
直接用现在的宽电压开关电源就行的,其实里面也是变成直流再变压的。

网友C:
买只100V ~ 240V AC -> 24V DC的开关电源就是了。

网友:
可不可以早高端接个PMOS管呢?

网友D:
DC/DC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DC 搞定

DCDC没有220V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没有220V的吧

想了一个幻想电路,纯属娱乐

网友:
直接用现在的24V开关电源就行的.
交流输入直接DC220V即可。

网友:
直接加电阻肯定温度高,淘宝搜索模块电源嘛

网友:
直接买个开关电源,安装也方便。

网友:
便宜方案呀,买成品的将会可靠,但成本不会便宜呀!是不?

网友E:
DC220V转DC24V  怎么转?   负载是一个24V的电磁阀,3.1W,  我串了个50W,1.5K的电阻
这种方法都敢用,够佩服楼主的  那个效率,惨不忍睹

网友:
LINK306电路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220V转DC24V  怎么转?   负载是一个24V的电磁阀,3.1W,  我串了个50W,1.5K的电阻
这种方法都敢用,够 ...

很多便宜货里面都是这样弄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没有220V的吧

有交直流两用的ACDC模块。

网友:
DC800V输入也好做的,关键看这个东西是否有很多人用有没有人去做

网友:
买个开关电源就几十块钱。
自己做的话可以是TNY276,TNY277……TNY280;NCP1200

网友:
串安规电容啊,

网友:
就市场上随便买个24v/500mA及以上开关电源就行了,现在的开关电源几乎都是宽电压输入的完全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恩  现在初步选择模块电源。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以用开关电源啊,或者DCDC模块

网友(2012-05-22):
DC/DC模块,电子市场就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只100V ~ 240V AC -> 24V DC的开关电源就是了。

这种方案最好。省心

网友:
有什么好方案啊

网友F:
ld10b24

楼主:
引用 网友F:
ld10b24

您好  ld10b24  是什么东西,能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ld10b24  是什么东西,能详细点吗

ld10-20b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