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 2.6.37 USB声卡CM102有问题

楼主(2012-04-12):
自己做的板子,AM1808跑LINUX 2.6.37。(U-BOOT和内核用的是开发板自带的,自己的系统还没开始做)。
我的方案是用USB HUB芯片扩展 出4个ports,其中一个口接usd声卡d芯片,另外3个引出来到USB接口上。
焊接上USB hub芯片后,一切正常,3个接口接上U盘,都能正常工作。
然后焊接上USB SOUND CARD芯片,结果log显示:
......
[    2.779439] ALSA device list:
[    2.782424]   No soundcards found.
......
[    2.899240] usb 2-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ohci and address 2
[    3.022630] UBIFS: recovery needed
[    3.072178] usb 2-1: not running at top speed; connect to a high speed hub
[    3.109415] hub 2-1:1.0: USB hub found
[    3.114228] hub 2-1:1.0: 4 ports detected
......
[    3.824263] hub 2-1:1.0: unable to enumerate USB device on port 1
[    4.044257] hub 2-1:1.0: unable to enumerate USB device on port 1
[    4.264257] hub 2-1:1.0: unable to enumerate USB device on port 1
......
看来是声卡这出问题了。
因为用的是开发板自带的内核,由于供应商今天联系不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内核是否已经移植了usb声卡的驱动,这个问题是否是因为没有驱动引起的。
还是我的usb声卡的硬件设计的问题。
但我是参照他们的图设计,看了几遍,应该没有问题。
请高手指点。

谢谢。

楼主:
原因找到了,我把声卡的dm dp的接地电容焊成了0.1uF了,应该是0.1nF。
但是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
1,声音能播放,但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奇怪了
2,芯片发热的厉害,接上耳机,时间长了1分钟,芯片就烫手。

我用的CM102S+芯片。

楼主:
我还是以为是播放器的问题,我今天重新编译了一个madplayer,播放的结果一样,还是只有右声道有声音。
芯片我也换过了。
用示波器测,也只有右声道有信号,左声道保持一个高电平,2.34V。
有高手知道吗?

楼主:
没有高手碰到过吗?请大家指教。急。

楼主:
请看附件,是我的USB声卡的原理图。
USB通讯这应该没问题,否则102就不能正常工作,就完全没有声音出来。
所以应该是输出的问题,但是输出的硬件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应该也没有错啊。
所以我怀疑是驱动,内核,和播放软件的问题。
播放软件我已经重新编译了另外一个软件madplayer,之前是mplayer。结果都是一样,所以排除播放软件的问题。
那就只剩下内核和驱动的问题了?
我用的是2.6.37,针对USB声卡,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吗?如果是内核配置的问题和驱动的问题,那应该芯片不能正常工作啊。
无语。

网友(2013-09-22):
引用 楼主:
请看附件,是我的USB声卡的原理图。
USB通讯这应该没问题,否则102就不能正常工作,就完全没有声音出来。

原理图的音量调节不对,直接接到5V了,声音应该很小

网友(2014-06-23):
LZ,现在在使用你的硬件原理图,应该没有问题吧?电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