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现代 ABOV

楼主(2012-04-12):
哪位兄弟在使用韩国现代 ABOV,小弟初来乍到,希望能有哪位朋友能相互讨论。
qq:402482322

网友(2012-09-20):
听说抗干扰不错,而且便宜我也想学学

网友(2013-04-12):
我是现代代理,欢迎随时联系,谢谢! 13510829300

网友:
垃圾MCU,调试不稳定!

网友:
正在学习,有发现ADC输入口很容易损坏。。。而且在仿真时数据/时钟口不能接外部电路,不然就仿真不了。其它的还好。

网友:
我用过几10KK的MC81F4332,抗干扰不行。拉圾....

网友A(2013-06-14):
俺专业就是用它,天天用,好想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专业就是用它,天天用,好想死!

千万别死,慢慢搞吧,芯片性价比高,但是不稳定。

网友B(2013-07-17):
现代名声有这么差吗? 这两年主推51核, 抗干扰很好啊,价格也不错 13510829300

网友(2014-04-09):
引用 网友B:
现代名声有这么差吗? 这两年主推51核, 抗干扰很好啊,价格也不错 13510829300 ...

请问,听说现代的编译器对C语言支持不是很好,让我们C语言开发的工程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用keil可以对现代单片机进行开发吗?

网友C(2014-05-19):
引用 网友A:
俺专业就是用它,天天用,好想死!

有什么问题?给我们一个参考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问题?给我们一个参考啊。

之前WANGQING_GXU的账号是我的,一不小心被阿莫封了,所以搞了这个号.
我用ADAM27P16 / ADAM26P20等四位的单片机.四位单片机当然就是便宜,听说2毛钱RMB每片,内部4MHz RC.
不过写软件真的是生不如死,每页64BYTES,页与页之间必须跳转.每段16页,段与段之间必须长跳.32个4 BIT 的RAM.编程只能用汇编,只能软件仿真.

不是我吹,写这种IC的程序没几个人写得够我好,现代提供的DEMO跟我写的差得太远了.不过我写第一个程序用了三个月时间,2K的R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千万别死,慢慢搞吧,芯片性价比高,但是不稳定。

稳定性相当好,是我见过稳定性最好的单片机.3.3V的IC,在0.9V都能正常工作,
整个PCB只有一个47u电容的情况下,进入睡眠后拔掉电池,RAM可以记忆14天(电容最低电压不0.114V左右),
意思是说睡眠后MCU耗电会远远小于1uA.这种工艺不是一般的牛,瑞萨的四位单片机M34286也做不到(最低功耗约0.1uA,RAM睡眠一般能保持7天).

网友:
现代的51内核可以用keil c了 但是它的仿真器很奇葩 keil编译完了 再去用他的ocd仿真 我不喜欢 如果选51核 我推荐用中颖8位机 性能价格调试方便度都比现代好 技术支持可以找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之前WANGQING_GXU的账号是我的,一不小心被阿莫封了,所以搞了这个号.
我用ADAM27P16 / ADAM26P20等四位的 ...

哦!不是说单片机的稳定性。

你这是4位机的结构决定的,只能这样的。

PIC单片机用汇编也是很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不是说单片机的稳定性。

你这是4位机的结构决定的,只能这样的。

与其它四位单片机比,EMC/IO口阻抗/低压复位等等,都很不错.
我们公司完完全全测试过它的IC才用.
只是他们的销售不太会做人,做为一个打工仔(高层也是打工),来料
要便宜与贵只是一个小因素,当然料好是决定性的因素.不过还有个很重要的,能做决策的人必须赚到钱.

2013年我们公司使用超过1亿片MCU,随便接到个小单,代理商都会兴奋不已.
不过我讨厌写ABOV的程序,因为写它的同时我会想到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WANGQING_GXU的账号是我的,一不小心被阿莫封了,所以搞了这个号.
我用ADAM27P16 / ADAM26P20等四位的 ...

牛叉,写好了应该很多不用再改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与其它四位单片机比,EMC/IO口阻抗/低压复位等等,都很不错.
我们公司完完全全测试过它的IC才用.
只是他们 ...

“不过我讨厌写ABOV的程序,因为写它的同时我会想到死!”
你这句话,好逗!

我只是:老板天天催,程序又难写,才想死!

请问,用过MC96F6508A、MC96F7616A 吗?它们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讨厌写ABOV的程序,因为写它的同时我会想到死!”
你这句话,好逗!

这两个片子没用过,
用过MC40P5404,不过没有完整测试过,据说之前测试说是IO口阻抗跟别的IC比没优势.这个也是4位单片机.

网友C(2014-06-21):
引用 网友D:
稳定性相当好,是我见过稳定性最好的单片机.3.3V的IC,在0.9V都能正常工作,
整个PCB只有一个47u电容的情况 ...

MC96F7616A的睡眠功耗好像很多啊。

从资料看:
RTC+LCD: >50+20uA,无RTC+LCD: >28uA

电池供电,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定性相当好,是我见过稳定性最好的单片机.3.3V的IC,在0.9V都能正常工作,
整个PCB只有一个47u电容的情况 ...

你好,你写的现代单片机的历程能发我一个学习下吗,谢谢

网友:
sorry,公司的代码不能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96F7616A的睡眠功耗好像很多啊。

从资料看:

没用过,底功耗要求所有I0口都要处理。

网友(2014-11-03):
靠,现在才发现还是有一些人用abov的,我们公司用在遥控器上还没有什么问题,用6508,7616,但8316用在控制板上就坑了,程序复位,程序跑没了,原厂FAE过来也没撤,出了200多K的货,我们客户的产品还是出口的,定时炸弹啊,坑死人,现在代理商都不敢来我们公司 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WANGQING_GXU的账号是我的,一不小心被阿莫封了,所以搞了这个号.
我用ADAM27P16 / ADAM26P20等四位的 ...

兄弟是做遥控器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是做遥控器的吗?

写了10年遥控器软件.

网友:
我觉得中颖的4位MCU很好用啊。遥想当年用第一次用这个MCU就被要求做了一个空调遥控器,耗时3个星期,我原以为很慢该挨骂了,后来居然得到老板的极大赞许,被惊为天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写了10年遥控器软件.

ADAM的2系列的芯片,会写这个芯片的人全深圳估计也屈指可数。

网友:
敢情ABOV单片机用在消费电子还行,用在工业领域就不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DAM的2系列的芯片,会写这个芯片的人全深圳估计也屈指可数。

打份工,难做不代表不会做。
我觉得用这个片子做小玩具,价格应该很大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份工,难做不代表不会做。
我觉得用这个片子做小玩具,价格应该很大优势。 ...

嗯,也是,很多工程师都不习惯这种写法。

网友:
有那么差吗?
我还正打算了解下这个 现代的 呢

网友F(2015-11-20):
引用 网友D:
与其它四位单片机比,EMC/IO口阻抗/低压复位等等,都很不错.
我们公司完完全全测试过它的IC才用.
只是他们 ...

哪些地方,让你不爽了? 我也正在用
我就感觉,IO 输入输出不像51 可以双向,也不像ARM 有输入和输出寄存器  ,不伦不类,有点像AVR
即使我在输出0时,仍然可以读复IO状态为0; ABOV 有上拉时就读成了1,因为他们复用了寄存器。

网友:
我有同学,在青岛,也做这个片子的啊。

网友:
我大量用这个片子,RC降压供电也妥妥的,没那么不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些地方,让你不爽了? 我也正在用
我就感觉,IO 输入输出不像51 可以双向,也不像ARM 有输入和输出寄存 ...

你用的是8位单片机,算幸福的了.
我用它的4位单片机,生不如死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