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51单片机怎么独立供电?

楼主(2012-04-12):
就是可以用干电池供电吗? 不用连在电脑上或电源插座上,适用于做掌上移动类的制作。怎么供电??

网友A:
可以用电池供电,直接加到电源端,不过记得电压别超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电池供电,直接加到电源端,不过记得电压别超限

两节5号电池行吗?

网友:
手机移动电源就OK

网友:
要看你选用的51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来确定,常用的51芯片的工作电压是4.5~5.5V,则至少需3节干电池进行供电.

网友:
要看下你用的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才知道,

网友:
可以!造型关键。找低功耗低电压的

网友:
或者4节电池也可以,二极管降压

6节电池以上可以使用稳压芯片

网友:
用1301升压供电吧,不过现在一般都用可充电锂电池做移动设备电源,少有用干电池的了吧?

网友:
我有用过5号电池的